[C语言] 函数指针有什么用呢?感觉还不如直接调用函数呢。

楼主(2018-07-24):
见好多函数如:int a(int a, int b)
main()

int (*p)(int a, int b) = a;
(*p)(1, 2);          //调用函数指针
a(1, 2);       //这样直接调用不是更方便吗?反而觉得函数指针更麻烦了。
所以函数指针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别看垃圾教材了,找点大型开源代码看看

网友B:
前段时间刚好在项目里用了一下函数指针数组,

我大概有20几个测试函数需要根据参数选择执行不同的测试。比如0x00 - 0x20之间的数选择相应的函数去执行

这些测试函数都是相同返回类型,没有参数的。

将函数指针数组一一赋值。。调用的时候只需要这样,就完成了函数的调用

比用switch case写起来方便多了;起码代码行数要少很多。30个函数也就只需要30行的赋值加上图片上一个if语句块就可以;switch case 写的话最少要×3;而且函数多了,维护起来也是比较烦

另外,C/C++的回调函数,其实也是传递的函数的地址,也就是函数指针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 函数指针对于软件的灵活度上有很大的帮助
不要坐井观天, 你不知道的就一定是没有用的

网友D:
函数指针可以指向不同的函数,也就可以调用不同的函数,可以动态修改

网友E:
比如界面库里的事件,做库的时候不知道将来项目会在事件的处理里面写什么代码。所以预留个指针,将来做应用程序的时候,只要是给这个指针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F:
   函数指针数组可以存放在内存,各种消息和状态传递什么的提取标号比较方便把。。。否则都是散乱的函数,怎么找?

网友G:
你还没找到实际的应用场景,多体会下楼上的例子就懂了

网友H:
为了让别人看不懂你的代码,为了让程序变得复杂和高端,为了体现出你的B格和价值。函数数组指针,函数指针数组,函数数组,链表,指针数组等等,这些你多用用就知道它们的用处了。保证一不小心连程序怎么飞了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还没找到实际的应用场景,多体会下楼上的例子就懂了

谢谢大神们的回复,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刚好在项目里用了一下函数指针数组,

我大概有20几个测试函数需要根据参数选择执行不同的测试。比 ...

谢谢大神能够回复 谢谢

网友I:
不要自己觉得没用就坐井观天了,多学习才是王道

网友J:
假设你已经知道函数指针的写法和用法。
那么意思就是, 你有了一只手,可以用来装备并切换武器打怪,比如可以装备刀子,或者装备棍子。当你的武器只有一种或者比较少的时候,可能这只手切换武器的功能不常用到。当到了后期,你的武器多了,那你因为有了这只能装备并切换武器的手,而可以更有效率的打怪。   --------很有意思的一个解释

网友K:
功能单一的程序估计看不到函数指针。函数指针常用于回调、驱动分层,比如Linux驱动源码大部分都用了函数指针。线程间通信、数据库回调也用到很多函数指针。
拿单片机来说,比如实现一根模拟i2c,你可以用原子开发板那种方式(也是网上大部分那种),但我要实现10根模拟i2c呢,当然公司里面也见过老代码是直接复制n份i2c代码。但如果用了函数指针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复用”代码,把时序部分抽象出来,通过函数指针的方式调用,哪怕需要使用n根i2c总线,也可以方面实现。同时也方便移植到不同硬件MCU上。复用代码比复制代码好使多了!
参考场景: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878211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81152511

代码写的很棒。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为了让别人看不懂你的代码,为了让程序变得复杂和高端,为了体现出你的B格和价值。函数数组指针,函数指针 ...

点个LED灯用不了函数指针,真正功能复杂的程序,函数指针大有好处。

网友L:
如果认为没有用就大错特错了。

经常在多界面使用函数指针数组。

网友M:
可以传递地址,前者做不到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函数指针可以指向不同的函数,也就可以调用不同的函数,可以动态修改

一语中的

网友O:
IAP跳转时,你必须得用函数指针,因为这时的程序还不存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自己觉得没用就坐井观天了,多学习才是王道

哥哥 我就是不明白才发帖求大神解释的,这不算学习? 你指的学习只能自己在家做书呆子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功能单一的程序估计看不到函数指针。函数指针常用于回调、驱动分层,比如Linux驱动源码大部分都用了函数指 ...

谢谢您的回答 谢谢

网友P:
我作为一个业余程序员,到现在也没用过链表、函数指针啥的高级工具,不是说这些东西没用而是现有需求的制约觉得这些东西没用。我遇到过多个IIC总线SPI总线共用一套驱动的情况,由于我不会函数指针我的处理办法是把IO地址作为参数传入函数来实现一套驱动驱动多个总线。这种方法挺笨拙的,迫使我准备来学习函数指针了。

网友Q:
状态机+函数指针 在某些场合比较有效。

网友R:
写OS,创建任务,用的就是函数指针,你想想,这时如果不用函数指针,难道OS还必须依赖函数的存在吗,显然不是的。

换句话说,像OS、文件系统、链表这类东东之所以用各种指针,因为他们是独立于实体的存在,好的中间服务包,是不占用多余RAM的,他们只提供实体接口,而实体接口,才是最终和应用层对接的接口。

你可以尝试写个链表,在你没定义节点实体之前,都是指针来实现。

网友S:
我活动半径只有2公里,骑自行车就行,要汽车干嘛?

网友T:
单片机程序的特点是比较死,动态特性少

所以你用不到

25版主果然是高手,两个单词概括了正解

网友U:
和变量可以是数组,也可以是自己重复定义的一串独立名称的单个变量一个道理,他们使用起来最终效果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你的程序代码一个可能很简洁,用法灵活,另一个可就只能说是简单而重复,没有什么灵活性可言了。
这个类比,基本上和你用函数直接调用和采用函数指针的方法区别一样,一个是可以用参数来控制函数调用的过程走向,而另一个就只能通过if  switch 来一个一个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