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教EMWIN怎么实现特殊点阵字的显示和放大

楼主(2018-07-24):
各位好:
      我要实现的编辑很特殊,字体有自己的点阵字库,必须用这个,里边还有很多特俗的符号,不是一般的字,请问这个怎么实现?并且由于这个字体最小的有是8点阵,但是在大屏幕(10.1寸 1024×800)上显示,字太小了。所以想吧所有的字全部放大一倍显示,请问有什么简洁的实现途径吗?第一次使用emwin做,毫无头绪,谢谢大家。请赐教!

网友A:
每个点变成4个点?
简单的方法就没有漂亮的,

楼主:
不漂亮没关系,是自己写函数描点,还是有现成函数呢?

网友B(2018-09-26):
emwin字库大小都是固定的,你得换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