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18-07-24):
有独立看门狗复位电路,上电后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然后把看门狗短接几秒种,单片机就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只要一断电,又不运行了

网友A:
首先确认焊接可靠性,着重复位电路和芯片的复位管教;或者用示波器看下上电时,芯片复位管脚的实际状态,有可能是复位电压或者时间不符合芯片的要求。

网友B:
如果是外部的看门口芯片,比较可能是WDI没处理对造成

网友C:
应为外置看门狗的电路不对,要有上电预位设计。

网友D:
看门狗电路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