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09 中间层的边线可以设置吗

楼主(2018-07-24):
AD09 定义板子大小的时候,中间层会自动出来一条边线,边线大小可以设置吗,下图中GND层的边线

网友A:
PCB线路板生产厂家路过

网友:
可以设置啊

楼主:
在哪里设置,规则里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设置,规则里面吗?

你这个应该是多层板吧,多层板定义的时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多层板吧,多层板定义的时候设置

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