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新唐N76E003的ADC测量,串口显示连续跳,有新唐的技术支持...

楼主(2018-07-24):
最近在做N76E003的ADC,参考电压是VDD,采用电阻分压,ADC脚直接测量,用万用表显示是4.2V,在串口助手里显示如下:
Voltage:00004.29
Voltage:00004.14
Voltage:00004.25
Voltage:00004.29
Voltage:00004.14
Voltage:00004.29
Voltage:00004.16
Voltage:00004.18
Voltage:00004.29
Voltage:00004.14
Voltage:00004.29
Voltage:00004.27
Voltage:00004.14
Voltage:00004.29
Voltage:00004.14
Voltage:00004.23

显示不稳定,同样的电路用ST的003,显示的是固定数值,不跳变。

程序是根据官方例子改的,
官方例子如下:
void main (void)
{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Enable_ADC_AIN0;                                                // Enable AIN0 P1.7 as ADC input, Find in "Function_define.h" - "ADC INIT"
                while(1)
    {
                        clr_ADCF;
                        set_ADCS;                                                                        // ADC start trig signal
      while(ADCF == 0);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H);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
                        Timer0_Delay1ms(1000);
    }
}

我改的读取结果函数:

unsigned long GetResult(void)
{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 == 0);
        temp_H=ADCRH;
        temp_L=ADCRL;
        ADCtemp=((temp_H<<4)|(temp_L&0x0F));
        return ADCtemp;
}

用的AIN7
        Enable_ADC_AIN7;        //PIN14
        Timer0_Delay1ms(100);
        data1 = GetResult();     //Read the 14th Pin's voltage
        Timer0_Delay1ms(100);
        data1 = GetResult();     //Read the 14th Pin's voltage
串口显示.....

各位知道结果跳变的原因吗?感谢。

网友A:
打印原始数据看看。

网友A:
同样的电路,用其他单片机不跳变吗

网友B:
ST10位,新唐12位,看你处理过程,采用的是12位数据,对应于ST10位,没有可比性,除非你扔掉2位,再进行数字处理。

网友C:
楼上讲的好,试试这个方法,丢弃低两位。

网友D:
12位就太牛X了,这个你要把频率将下来测。

网友D:
取10位或者8位看看怎么样的效果。

网友E:
保留10BIT效果如何?

网友E:
还有个方式采用平均值滤波法。

用了16个数的平均值滤波,效果不是太好,比不用好,用10位的ADC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F:
以新唐的规格书来看,12位adc有效位应该只有10位。

网友G:
我之前用10位做,效果很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用10位做,效果很稳。

12位的话,多次平均后,数据还是很稳定的,但是单次数据跳动就比较厉害了。所以,如果是采用12位的,是可以得到有效结果的,不过必须进行算术平均处理。

网友H:
我使用这个官方例程用KEIL调试时,调试到“while(ADCF == 0);”就不动了,你在调试时有出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使用这个官方例程用KEIL调试时,调试到“while(ADCF == 0);”就不动了,你在调试时有出现过吗? ...

没有出现过,能往下走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只取10位,效果好多了,只是末尾的一个数字有时候跳,测量值跟STM8S003测的差不多了。两者效果如下:
值经过相同的公式计算了。
ST的: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Res:00028.73
Vol:00054.46

N76E003的,10位ADC
Voltage:00054.65
Res:00028.24
Voltage:00054.65
Res:00028.24
Voltage:00054.66
Res:00028.28
Voltage:00054.66
Res:00028.28
Voltage:00054.65
Res:00028.24
Voltage:00054.65
Res:00028.24
Voltage:00054.65
Res:00028.24
Voltage:00054.66
Res:00028.28
Voltage:00054.66
Res:00028.28
Voltage:00054.65
Res:00028.24
Voltage:00054.65
Res:00028.2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只取10位,效果好多了,只是末尾的一个数字有时候跳,测量值跟STM8S003测的差不多了。两者效 ...

新唐的AD,还是满稳定的,当然到12位时候,跳动就明显了,但是只需要经过合理的算术平均,数据位的稳定和有效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出现过,能往下走

这是什么原因呢?能帮我分析下吗?ADCF == 0这行有什么用呢,前面一行 clr_ADCF定义就是ADCF = 0,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是刚学的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是什么原因呢?能帮我分析下吗?ADCF == 0这行有什么用呢,前面一行 clr_ADCF定义就是ADCF = 0,这是 ...

ADCS位,写1表示启动AD。
ADCF是AD完成标志位,该位为1表示一次转换完成,该位必须软件清除,否则无法开启下一次转换。
所以每次转换以前,必须有一个clr_ADCF,就是清除该位,好启动本次AD转换。然后就是ADCS =1;启动本次转换,然后while(ADCF == 0); 等待该位变为1,本次转换完成。

网友H:
引用 网友B:
ADCS位,写1表示启动AD。
ADCF是AD完成标志位,该位为1表示一次转换完成,该位必须软件清除,否则无法开 ...

多谢您的回复!!
“while(ADCF == 0); 等待该位变为1,本次转换完成”不太理解这句,为什么ADCF为0是等待该位变为1.
我试了将while(ADCF == 0); 改while(ADCF ==1 ); 则可调试OK,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多谢您的回复!!
“while(ADCF == 0); 等待该位变为1,本次转换完成”不太理解这句,为什么ADCF为0 ...

这个不想和你多说了,while语句用法,自己好好去复习吧。
启动以后,ADCF为0,while(ADCF == 0);就是等待该位变成1,退出while这个还需要解释吗?
这个都看不懂,建议先别碰单片机,好好去复习或者学习C语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想和你多说了,while语句用法,自己好好去复习吧。
启动以后,ADCF为0,while(ADCF == 0);就是等 ...

谢谢您的指导!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现在就是不太明白调试到while(ADCF == 0);这里就不动了。而且我连接串口查看结果时,也提示串口不存在,我已经安装了串口程式。

网友H:
能把全部代码发过来看看吗?我用的怎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I(2019-01-26):
你好  我想知道怎么下串口助手中查看ADC采样值,能分享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