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蓄电池充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24):
单片机PWM给蓄电池充电(按恒压 恒流2阶段充电),在充电过程系统断电停止充电蓄电池向负载放电一段时间,当系统电源恢复后蓄电池停止向负载供电,这个时候如果要继续给蓄电池充电,如何判断蓄电池是要恒压还是恒流充电区间?谢谢

网友A:
以铅酸电池为例,充电初期以恒电流进行,电压逐步上升,当充电电压达到设定的恒压值时,充电电流逐渐减少,而电压值保持不变。再次上电的时候,判断电压值即可。

网友B:
这个需要一个采样电阻来确定是恒压还是恒流状态,

网友C:
一般的铅酸蓄电池充电机,都按照三段式制造,网上无数资料,都是描述三段式充电过程的,曲线、详细电压电流过程都有。
特殊的如通信后备电源,那就是一个13.8XN限压的限流开关电源,不会转灯,永远在线。限流值就是后备电源最大输出电流值。
你这个应该按照后备电源模式工作,长期浮充,在线限流充电。最高电压值就是13.8V*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铅酸蓄电池充电机,都按照三段式制造,网上无数资料,都是描述三段式充电过程的,曲线、详细电压电流 ...

谢谢呢

网友D:
以该电池的额定最大充电电流为参考值进行电流比较,和电池容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