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能的真实传播方法

楼主(2018-07-24):
学过经典 物理,再学量子物理,好学也变成难学了,主要是观念上无法接受现实。
学过低频电路,再学高频电路,同样发现很多概念无法理解。

关于有线传播和无线传播,如果习惯了“有线”的存在,对于电磁波的无线传输,就会感觉“怪怪”的,甚至感觉不可能。

与其这样,不如首先就告诉学生,有线和无线,本质上是一回事,电磁能都是通过连续媒介传播的。以免将来会麻烦。

尤其是低频电路中的水流类比,直观形象,电流相当于水流,导线相当于水管,水在水管中流动,太完美了。
这种观念一旦深入人心,后患无穷。无线传输就是没有水管,没有水管,水还怎么流?

楼主:
虽然赫兹早在1888年就实验验证了无线电波的发射与接收,但是定量研究赫兹所用的天线,却是最近几年的事。

关于赫兹的生平和实验,参考克劳斯的论文:理论家与实验家赫兹

网友A:
其实还是可以用水来类比,别说还是非常贴切的。
空气这里变成了无穷大的水槽,定向和不定向天线就好比是水中的定向或全向震动源,当然这里传输的不是水本身,变成了水波这个能量。很明显,这个波动能量,只要能传输到,肯定能够通过换能器件,再次变成另外形式的能。
水槽中间一个震源,外围放一个泡沫块,震源启动,产生水波,经过一定时间,泡沫就开始随波波动,如果水类比空气,那么这个现象就完全可以类比无线传输了。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电流类比成水流当宝贝。如果不用水流辅助就不能理解我觉得还是换个职业比较好。

网友B:
挺简单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

网友C:
本大师教导你们说。

谢谢大家!

计算器确实可以计算:2351235123512*348570392457/7967709,而反倒人类不可能去手算。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一个工程项目,例如“曼哈顿”计划,或一个自动化生产线的建设,就无法进行。

无论“曼**”计划,还是一个生产线,都有无数的方程,都比上面的算式复杂。

上面的算式,不再人类的想象力之中,但确实可以用计算机计算。

Well。

最开始的人类,发现了电流,唯一的进行合理解释的比较物就是水流。

因此把电流比作水流,合情合理。

但人们到目前为止,对于电流的研究,比水流多。

对于电流,人们仅仅限于线性的模式,几乎都可以进行计算,但不是手算。

那么,本大师可以负责任地教导的就是:用计算机计算方程,与人们压根就不会计算,没有区别。

而且,除非你是一个“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人”,否则,你绝无法从计算机的复杂的解方程数据中,得到有用的东西。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

Well,教科书中东西,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仅仅就是解方程的结果,你没有任何“感性认识”。

不用说,你对于一个微分方程,没有任何感性认识。

其实,你对于一个一元2次方程,依然没有任何“感觉”,和感性认识,但人人都会解2次方程。

就像人们,都不去解微分方程,但计算机,可以解,一样。

无论,计算机解的多莫正确,对于教科书受害者们,来说,毅然就是“天书”一样,完全无法理解。

因此。

人们总是需要在“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中,发现“有用的规律”或进行“大胆尝试”而发现“规律”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就是一个复杂的微分方程,这的确是很科学的——因为科学就是,就是建立公理,发现规律,进而可以列写方程,而且人们如今,当且仅当用计算机解方程。

你有在“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中,发现“规律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都没有这个能力——而且,最为可耻的就是: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还把能“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发现规律的人”称为“需要仰视才能看见的伟人”——这是多么的可耻和无知,事实上,并非能“发现纷繁复杂事物的人为镜生病患者”,而是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才是“什么都不懂的神经病”。

当然了,现实一点,或有“自知之明”的教科书受害者们,可以用“等待天才人物的到来”来进行“心理安慰”。

Well。

言归正传。

你无法理解,一个简单的微分方程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你对于一个简单的微分方程,一点“感觉都没有”——事实上,这就是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典型症状”。

Well,线性的问题,都可用在教科书中存在,或你也可以计算一点简单的东西,但复杂的东西,你肯定不愿意计算,而是交给了计算机处理——这些简单的问题,在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几乎总是无效的。

例如,费玛大定理虽然据说被证明了,但却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事实上,你的教科书,也基本属于这种情况。

你们的教科书中的“奈奎斯特稳定判据”,确实是一个“定理”,但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也就是说,现实的反馈设计,不需要“奈奎斯特稳定判据”——因为,其太简单了,就像一个道路上的“标志”,看似有用,但其实对于经过这些道路的人们来说,早已毫无意义,其就像费玛大定理一样的“无用”。

然而,这依然不是问题的答案。

奈奎斯特稳定判据,还是太简单了,仅仅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已,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几乎完全无用——的同时,本大师发现,很多所谓的论文和书籍,在谈到反馈的时候,总是喋喋不休地“奈奎斯通稳定判据”——这其实仅仅就是在证明,你们对于反馈的无知罢了,但确实可以令你们获得“终身教授”职务。

总而言之,你无法在纷繁复杂的“仿真计算数据中”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任何有助于于你解决问题的东西。

你只能反复观察“客观事物”,当然,反复的“仿真”也是发现客观规律的方法之一。

你不知道计算器是任何计算“23451234523*562345.23462”的,你更不知道仿真软件是如何“解方程的”。

你只有在充分了解“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你自己的“理念”,从而进行试验研究,直到真正的规律被发现,或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

那么,此时,用水流来模拟电流,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虽然仿真软件足够强大到解决任何电路问题的地步,但是你依然如同不会计算“3245234562Z*。4352345”而只有用计算器计算一样。

这就意味着: 你对于现实问题的了解,等于0,因为你仅仅见到了仿真数据,但你一个数也不明白是什么意义。

人们对于水流,比电流更为了解,因为水流是可见的,也可以想象的,但电流就无法想象了。

事实上,水流的问题,同电流问题,完全同等,不仅就是水流问题可以用电路来模仿的问题,而是,水流和电流确实完全等效,但人们,对于水流,这个看的见的东西,更为容易理解。

本大师可以负责的教导的就是:如果你不能理解水流的现象,那么你无法理解“单点接地”的问题。

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接地平面”的概念,是错误的。

没有接地平面,什么4层板,8层板之类的,都是错误的概念,只有单点接地的概念。

不信,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于水流来势,“接地平面”意味着什么。

连一个中学生,只要简单河流的,都必定可以理解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接地平面”的错误概念。

因此。

水流,是帮助人们,进行“设计和想象”的,因为,你无法“想象电流是什么样子”,但对于水流,你足够了解,也可以帮助你进行“设计”,而设计的验证,则是计算机的仿真来完成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说电流不能用水流类比的估计都是电压这个词造成,
水压是水的压强,然而电压却不是压强,而是势能,这个势能在流体力学里面是有对应量的。欧姆定律在流体力学里面是可以找到公式和它对应的。
所以电压这个词并不恰当

电势 电势差

网友C:
之所以说‘理论”是不重要的。

谢谢大家!

因为教科书中的东西,无非就是解方程,而且还是最简单的那种。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教科书仅仅就是帮助“初学者”来“入门”的。

所谓的教科书的“教授”们,不要“忘乎所以”,你们仅仅就是把最简单的某专业课程告诉初学者而已,不意味着你们是名副其实的“学者”,仅仅就是一个“教书匠”——这还是往好里说的情况。

你们自己是什么情况,你们自己很清楚。

有认真做学问的教授存在,但不可能都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那么一点不比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强。

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微分方程,谁能知道这个现实问题的“解”,谁就是好汉 。

通常工程技术人员,在实验摸索中,会找到最优解——而这本身与所谓的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区别。

但大部分的工程技术人员因为自认为自己的“学历低”,而比较自卑。但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教授们几乎都没有这个能力,它们只能解决很简单的线性问题——而且它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对于非线性问题的一无所知。

通常所谓的教授,并不能真实地解决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教授是为了“终身教授”职务而“工作”的。

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就是解决现实问题。

本大师这里的工程技术人员,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其本质与科学家无异,但现实中,此类工程技术人员并不多见。

但各行各业,的确都至少存在一个如此的工程技术人员,否则各行各业无法进步和发展。

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并非矛盾,也可能存在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教授,但接受教科书的污染越小,则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本大师当然是说的“前所未有”的工作或“难题”。

问题总能解决,因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是可以用水来类比,别说还是非常贴切的。
空气这里变成了无穷大的水槽,定向和不定向天线就好比是水 ...

这个解释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是可以用水来类比,别说还是非常贴切的。
空气这里变成了无穷大的水槽,定向和不定向天线就好比是水 ...

那如何解释趋肤效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何解释趋肤效应呢?

这种类比说白了,只是科普类型的范范之言,有利于没入门的,或者是低学历人群更容易的去理解看起来不容易理解的一类知识。而不是去钻牛角尖哈。无线电波,和水波本身就是2种传输媒介中的波动现象,物理本质趋同,因此可以很好的解释无线的传输的原理,
高频的趋肤效应,是一种有线传输高频段产生的现象,为何非要去类比?
如果这样,不知道光的波粒二象性该怎么类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比说白了,只是科普类型的范范之言,有利于没入门的,或者是低学历人群更容易的去理解看起来不容易 ...

这个是电能无线传播机理导致必然结果,利用水波没法解释。
所以这个水波的类比,只能针对某一现象做出,局限性太明显了。

不管是传输线传播,还是无线传播,机理上是相同的,电线和大地都是波导。

@blust5 :类比是可以的,最好用容易理解的性质一样的来类比,更好,比如用可见光来类比电磁波。
按这个说法,那就不需要类比了,因为类比就需要所有特性完全一样,那不就是同一个东西了么。

网友C:
利用水流的概念。

谢谢大家!

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要“单点接地”。

从而不存在“接地平面”的错误理念。

一台水泵给8条“水路”供水。

如果“接地点”是一个“大容量的水池”。

那么这个“接地点”的“大容量水池”就存在“水阻,水容,水感”,从而“接地”的“大容量水池”就是一个“水阻,水容和水感”的“公共阻抗”。

这就是标准的“公共阻抗干扰”。

这8个不同的“水路”的“水压和水流”就会“互相干扰”,从而使得“接地的大容量水池”失去了“基准水压”的目的。

对于电路来说,也是一样。

一个接地平面,就存在“电阻,电容和电感”这同时就是“公共阻抗干扰”。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数字地与模拟地”必须“单点接地”的原因。

而数字信号,因为“噪音容限”大,所以接地问题,不明显,不会导致1,0的错误,所以,接地平面的做法,在数字电路中,可以行的通。

但最正确的做法,依然还是“单点接地”。

一个PCB中,有N多数字IC,都是有电源的,简称“有源”的。

每一个IC的GND,都应该“单点接地”到那个“基准的GND”的那个“单点”上。

而接地平面的问题,则是一个接地平面的“划分”问题,有多少个IC,就有多少个“接地划分”,这当然包含了“模拟信号”的情况。

即使在教科书中,GND也是一个单点,而从来不是“接地平面”。

一切电路计算,都是建立在一个单点的GND的基础上,而从来就没有“接地平面”。

如果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明白这个道理。

就不可能所有的电子专业的人员,会在接地问题上,总是犯错误,而且到如今,也不知道为什么。

趋肤效应的问题,不能成为可以使用接地平面的理由。

因为,趋肤,紧紧就是高频方式在趋肤,低频和中频并未趋肤。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即使所谓的“传输线”。

谢谢大家!

也依然就是单点接地。

PCB中的电线,都是传输线。

所谓的单位长度的,电阻,电容,和电感。

都是相对于单点接地的那个单点的GND,而不是一个接地平面,或接地直线。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无耻之处就在于:即承认PCB中的电线,都是属于传输线,同时又恬不知耻地使用接地平面,这就是自相矛盾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所谓的趋肤效应。

谢谢大家!

或最小回路阻抗问题。

在信号的高频状态,高频信号,会自动选择,最小电感,最小电容,最小电阻的路径,而这正好就是所谓的“趋肤效应”的最小路径。

高频信号总是选择最小阻抗的路径,而这恰好就在信号线的附近的“地线”上。

如果教科书中的“传输线”使用了“接地平面”的概念。

那么这就不是本大师所教导的情况。

教科书中的“传输线”恰好就是使用“接地平面”的情况。

因为i,如果不使用接地平面,那么就无法计算单位长度的,电容和电感,而且电阻也捎带手地进行接地平面处理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对于所谓的传输线来说。

谢谢大家!

电阻和电感,都不需要“接地平面”,就可以计算“单位长度的电阻和电感”。

而电容,如果不使用“接地平面”,貌似无法计算“单位长度的电容”,就好像电容必须要有一个极板“极地”一样。

事实上,不使用“接地平面”的概念,单位长度电容,依然可以计算。

因为:一个极板电容,有2根线,通常理想化的就是2根线的厚度为0,也就是极板电容面积比导线的横截面,大的多。
单位电容,对于极板电容来说,就是总极板电容除以横向长度而已,无需考虑极板电容的宽度。

此时就可以不需要“接地平面”的概念,来计算单位长度的电容。

本大师可以肯定就是:虽然教科书中“传输线”使用了“接地平面”,但是与“单点接地”的情况等效,仅仅就是因为,实际的传输线的测试,一定是按照单点接地方式进行的,而不可能接地平面,即使使用了接地平面,其测试结果也和“单点接地”的一样。

因此,还是需要把传输线当作“单点接地”为好。

至少看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不能大面积连同,以及“功率地和信号地”不能大面积连同接地的份上。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如果为每一个PCB中的数学信号。

谢谢大家!

提供一条单独的“回路面积最小”的路径。

那么可能会出现,只有一半的数字信号,可以找到回流路径,而其他一半,无法找到回流路径的情况。

于是乎,要想全部的数学信号,都有“最小面积的回流路径”,接地网格,必定出现。

而与其“接地网格”,还不如就“接地平面”。

Well,这都是正确的。

然而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所不懂的就是:每一个IC都必须有自己的接地网格或接地平面,而其GND,一定要以“单点接地”的方法,与其他的IC的接地网格或平面连接,并且,仅仅就是在一个总的单点GND进行连接——这个单点的GND,就是总的回流点,就是基准的GND——其当且仅当,只有一个,位置可以随便定,但只有一个。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然而可但是。

谢谢大家!

如果所有信号都是数字信号。

那么即使一个4层PCB,电源平面不进行GND划分。

也未尝不可。

即使有N多的IC,也可以不进行接地平面的划分。

因为IC的数字信号都是等同的,划分地平面与否,不重要。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对于使用接地平面的数字电路。

谢谢大家!

信号之间的干扰是必定存在的。

例如2个距离很近的数学信号。

一个从0到1,另一个从1到0,在这瞬态过程中,就互相干扰了。

因为噪音容限比较高,所以不会出现信号传递的错误,但却是被干扰了。

如果不使用“接地平面”,那么数字信号之间的干扰就大幅减小了。

然而数字信号间的干扰,主要体现在边沿的变化时刻。

稳定状态不存在干扰。

如果输入端有足够的滤波处理,问题也不大。

即使如此,数字信号之间的边沿变化产生的干扰,能量还是不大的,不足以产生足够大的干扰。

最坏的情况就是:干扰信号导致了一个比较大的波峰和波谷,但这依然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因为数字信号的输入都有二极管接入电源进行幅度限制,此时,不可能发生1,0的错误。

如果是干扰导致了“所谓的自己振荡”,那么幅度也不可能很大。

而且自己振荡,通常不可能,只能是衰减振荡。

通常信号回路,有足够的“阻尼”,这导致即使边沿变化陡峭的干扰,也不足以产生幅度较大的干扰。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对于数字电路来说。

谢谢大家1

信号之间的干扰为何几乎不存在呢?

通常由关系的信号才在一起“走线”。

例如一个寄存器的输出的总线有8位。

这8个数字信号是在一个脉冲信号,例如读写信号脉冲的控制下一起动作。

只有边沿变化的时候,才是可能产生干扰的时候。

稳定状态不可能互相干扰。

而边沿的变化时间,与稳定时间相比,非常小,可以忽略。

因此,即使在边沿变化的时候,这8个数字信号互相干扰,也仅仅存在极短的时间,而且稳定状态,该是什么状态就是什么。

因此,数字信号,在同一个脉冲的控制下,可认为信号之间不存在干扰。

即使不使用接地平面,也是同样的结论。

对于这8个信号中的2个,如果其中一个可以干扰另一个,那么另一个也可以同样干扰第一个。

对于电感效应,就是互相抵消了。

不使用接地平面的分布电容,可以忽略。

而使用了接地平面的分布电容显然为最大。

电容对于L*di/dt来说,可以缓冲,更何况数字电路的输出是存在“输出电阻”。

所以,2个数字信号进行互相干扰的程度,可以忽略。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经典的物理知识

网友G:
只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而已,某些情况下确实有相似点而已。较真的话都应系统化学习,别钻牛角。

网友H:
参与讨论的,请问有多少人学过电磁场和微波技术专业的相关课程?
学过的,有多少认为自己学的很好的?
不要认为自己学过高中物理和大学物理,就理解了电磁场和微波。
本人认为自己大学的电磁场及微波技术专业学的很好,但是长期不用,很多知识都忘记了,最主要的是数学推导这方面忘记了。

网友B:
我就佩服大师的勇气。
不懂的东西也能突突突突一大篇。

网友I:
如果 无线都强到 可以定向送电了,肯定对人有伤害,那么高频的粒子流,说不好打乱基因图.
搞不好 就是台定向微波炉. 烤熟小土逗.  还不会像激光一样 只是烧表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参与讨论的,请问有多少人学过电磁场和微波技术专业的相关课程?
学过的,有多少认为自己学的很好的?
不要 ...

平时一点用 都没用 ,当要用到RF 的时候.....  , 这几天 我们那硬件在调天线 画WIFI模块电路, 第一版 基本的传导都不成功 ,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平时一点用 都没用 ,当要用到RF 的时候.....  , 这几天 我们那硬件在调天线 画WIFI模块电路, 第一版 基本 ...

哈哈,这个,教授们肯定不会,我还没有见过会的教授。
这个我会!从古老的微波通信机,到手机,都干了几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