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后输出电压变小?

楼主:
如图所示,此电路为PWM模拟DAC的二阶滤波电路。左侧为单片机PWM输入端,右侧为电压输出端,当右侧开路时,PWM加到100%占空比,示波器测得R3左侧为一条直线,万用表测得R3左侧电压3.279V,R4右侧电压3.258V。问题是,为什么少了将近0.02V的电压?
/***************************************************分割线********************************************************************/后来证明是万用表等阻抗问题,已在6楼说明知道错了,楼下就不要按着基础不扎实不放了,给提意见当然要虚心接受。

网友A(点评):
万用表内阻不是无穷大

网友B(2018-07-24):
双通道示波器,同时看两个通道看看。

网友C:
漏电及交流量降低。

网友D:
这很正常,电流通过滤波网络是有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通道示波器,同时看两个通道看看。

试过了,探头用X1挡的话电压跌的比万用表还厉害,改用X10挡后电压就很接近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电及交流量降低。

交流量为0了,确实和漏电流有关,用示波器X10挡探头要比X1挡更接近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很正常,电流通过滤波网络是有压降的。

能具体分析下吗

网友E:
基础知识不扎实,阻抗在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探头用X1挡的话电压跌的比万用表还厉害,改用X10挡后电压就很接近输入了。 ...

因为测试线路内阻接近100K了,你算一下掉0.02V相当于多少分压? 万用表与示波器也是有内阻的。示波器探头上应该有标内阻的情况的。你自己计算一下电阻分压后大概掉多少。

网友F:
你RC滤波阻抗80K多,测量误差3.258/3.279=0.9936 =3.6‰.
很明显,输出那边只需要有82.5K/0.0036=22.916MΩ的负载,就可以引起这个读数误差了。
23兆电阻?你自己看着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RC滤波阻抗80K多,测量误差3.258/3.279=0.9936 =3.6‰.
很明显,输出那边只需要有82.5K/0.0036=22.916MΩ ...

6.4‰

网友G:
简单的理解就是电容即使对直流仍然有漏电相当于一个阻值特别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