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2V1000A开关电源变压器原边波形问题?

楼主(2018-07-24):
为什么带负载后,变压原边波形会多出两个尖峰出来,按理说应该没有这两个尖峰才对啊?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现象,请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根据功率和波形,你线路是全桥吧。设想一下,很大电流在初级线圈流动,突然关闭,漏感造成的非耦合电感电流的续流,他们的感应电压和续流电流是什么方向。就明白,这个尖峰在负载条件下,是必须存在的。由于全桥线路对于漏感和激磁电感的续流具有磁能自复位能力,因此,可以发现,该尖峰被顺利的限制在+-VCC。否则你就必须加非常大的吸收回路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关断时有一点振铃是正常的吧

网友B:
1000A。。。。。这是用在什么地方哦。。。。
能不能帖个图我们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功率和波形,你线路是全桥吧。设想一下,很大电流在初级线圈流动,突然关闭,漏感造成的非耦合电感电流 ...

非常感谢您,线路确实是全桥的,现在我感觉也是变压器漏感造成的,吸收回路电阻和电容不管怎么调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别人厂家做的电源就没有这两个尖峰,就变压器不一样了,其它参数都参考了他的,现在变压器没有条件做成他们哪种样子。所以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断时有一点振铃是正常的吧

如果能消除这个振荡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A。。。。。这是用在什么地方哦。。。。
能不能帖个图我们学习学习?

是做电镀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线路确实是全桥的,现在我感觉也是变压器漏感造成的,吸收回路电阻和电容不管怎么调都,没办 ...

如果是硬开关,怎么做,这个尖峰肯定存在,没法消除的,关键是这其实由于能够磁能自复位,因此基本上无害,所以,仅仅从波形上面看,我感觉没问题。
如果说,人家做的波形上面是没有这个,那么可以肯定做的不是硬开关,肯定是软开关类型的。关键是如果原边波形这样的软开关拓扑,我印象里面貌似没有啊。
以你这个功率论,至少应该是12KVA,倒是更应该采用软开关拓扑,这里典型的类全桥的有全桥移相软开关拓扑。副边波形和你这个一模一样,原边是2个移相的同频方波。
感觉你说的他们的波形没有,应该采用的是全桥移相,副边波形。

网友C:
厉害啊1000A的电流,

网友C:
副边整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也会造成这个尖峰。
真想看看你的图,1000A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