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24V蓄电池恒压阶段充电到多少V转为恒压?

楼主(2018-07-24):
24V蓄电池恒压阶段充电到多少V转为恒压?

网友A:
24V蓄电池的准确标称电压是2.1V*12=25.2V,取个差不多高10%,27.7V。

网友B:
在线式  13.8*2=27.6V
非在线三段式恒压=14.8*2=29.6,到恒压29.6后,电流小到1/6--1/9额定电流,必须转灯,输出 27.6。

这才是标准答案

网友C:
一般都是高于24V电压,26V左右,就可以恒压充电了

网友D:
如果只有一段恒压充电,那么最好到28.2V。

网友D:
可以使用升压充电芯片CN3306为24V铅酸电池充电。
输入电压选择在18V到20V左右。
附CN3306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