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报警器单片机

楼主(2018-07-24):
特性
-自主知识产权精简指令集
-8 层硬件堆栈x11bit
-2T 或4T 指令周期
-2Kx14b 程序存储空间
-程序存储空间的checksum 自动校验
-可配置,User Option
-256x8b 数据EEPROM-数据EEPROM 在应用编程
-128x8b SRAM
-1 x 带8 位预分频的定时器0
-1x 带3 位预分频的16 位定时器1
-1 x 带8 位预分频的定时器2
-增强性捕捉、比较和可编程“死区”时间的PWM 模块
-时钟源可选:系统时钟或者是内部32MHz 时钟
-单次脉冲模式
-最多3 对带“死区”的PWM 输出-3x12bit Timer,3x12bit PWM,支持BUZZER 模式
-带7 位预分频的WDT,溢出频率约为16ms~2048ms
-上电延迟计数器PWRT
-低功耗模式SLEEP
-多个唤醒源,INT、端口变化中断、WDT 和数据EEPROM 写完成,等等
-内置高速16M RC 振荡器
-内置低速32K RC 振荡器-支持外部晶振16M 或32K,以及外部时钟模式
-时钟缺失检测
-双速启动模式-内置10 位的ADC,支持8 个通道(7 个外部通道+ 1 个内部1/4VDD 通道)
-参考电压可选:外部Vref,VDD,内部2V/3V
-内置2 个高速高精度比较器
-可编程的参考电压
-比较结果可直接输出-低电压复位LVR:1.8V/2.0V/2.2V/2.8V
-低电压检测LVD:1.6V/1.8V/2.0V2.4V/2.8V/3.0V/3.6V/4.2V
-两路稳压输出:
-每路分别可输出多达32 档电压
-最多14 个通用IO,16 根芯片管脚
-14 个IO 带独立上拉控制-4 个IO 带独立下拉控制-端口变化中断,RA0~RA7
-支持在系统编程ICSP
-支持在线调试,3 个硬件断点
-程序空间保护
-工作电压范围:1.8V~ 5.5V
-最大时钟工作频率:16MHz-FSYS=8MHz: 1.8V~2.7V
-FSYS=16MHz: 2.7V~5.5V

-封装类型:SOP14,SOP16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单片机有什么特色?看介绍是类pic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单片机有什么特色?看介绍是类pic的单片机

功能跟PIC的一样,总体的性价比会比PIC高,订货周期短,之前也是用PIC的,后面PIC的订货周期太长了,价格也不稳定,就找到这个替代料了,目前看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