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MAX17205无法写0X1B3这个寄存器。

楼主:
MAX17205无法写0X1B3这个寄存器。寄存器是16位的地址,看手册超过0XFF,从机地址为0X16,寄存器地址为0XB3,但是无法写进去,只能读到默认值

网友A(2018-07-24):
0x1B3 = 0x07D0        // nDesignCap注册

楼主(点评):
我现在问题是IIC,写不了16位的0X1B3

楼主(点评):
我想知道怎么用IIC,写0X1B3寄存器为0X07D0

楼主(点评):
我想知道怎么用IIC,写0X1B3寄存器为0X07D0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HAL_I2C_Mem_Write(),这个函数可以写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HAL_I2C_Mem_Write(),这个函数可以写

网友A:
是不是需要这个软件

不懂啊,没有找到,不顾这个是MAXIM的,你可以问问他们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这个软件

不懂啊,没有找到,不顾这个是MAXIM的,你可以问问他们的技术。

问了官方,但是他直接写进去就可以了,但是压根行不通,只能出来,不能写的,我不是用他的开发板,只是用它的芯片,不用这个辅助工具也是能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官方,但是他直接写进去就可以了,但是压根行不通,只能出来,不能写的,我不是用他的开发板,只是用 ...

哎,他们也太忽悠人了。

网友B(2019-04-09):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芯片,我用的是stm32,hal库,用IIC去读这个寄存器,返回数据是0,我想问下,在读之前,需要对这个芯片进行相应的操作吗?

网友C(2019-12-25):
MAX17205   MAX17055 两个那个性价比高一些啊

网友D(2021-01-25):
引用 网友C:
MAX17205   MAX17055 两个那个性价比高一些啊

网友E(2021-07-28):
如何读取电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