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1压力变送器的漏电保护器故障原因及其处理

楼主(2018-07-24):
当 3051压力变送器在投入跳闸设备后,会出现了无法通电的情况,下面对其进行相应的分析及其处理对策。
1、压力变送器安装漏电断路器与未安装漏电断路器的线路在电气上有连接
查找控制柜(开关柜)或配电板上的仪表、指示灯、照明灯、临时照明灯等用电是否跨接在零序电流互感器两侧,调整接线,同一负载的接线应接在统一零序电流互感器前或后。
2、漏电断路器本身有故障
当电源指示灯、跳阑指示灯都不亮,就要检查漏电保护器所配电源是否正常、熔断器是否熔断,电源开关、变压器、稳压集成块是否损坏。处理的方法是用万用表500V电压挡测量漏电保护器电源电压,如无电压或电压很低应检查接线加以解决;如电压正常,可用万用表欧姆挡(停电进行)分别检查熔断器、电源开关、变压器及内部连接线,查到故障后加以修理或更换已损坏的元器件。
3、接触器故障
一般是3051压力变送器的接头处接触不良、线圈烧断等故障,对应的处理方法是:拧紧螺钉、焊好接头或更换线圈,可用万用表欧姆测量或用500V电压挡带电测量线圈两端头电压,判定线圈是否开路,再检查�r(动铁芯块)有无阻卡现象。
上述简单从三个方面介绍了 3051压力变送器的漏电保护器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有几类情况没有一一概述全面,用户可以继续关注网站内容更新,介绍其他的信息。
**来源:http://www.whdkm.com/News_show.asp?id=994
3051压力变送器http://www.whdkm.com/
梁工QQ:1963375556   电话:15387119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