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Y3280-CapSense-MBR3试用】+ 与STM32通讯

楼主(2018-07-24):
板子拿到很久了,之前一直没成功移植,最近正好熟悉下STM32的硬件IIC,于是又把这Kit重新用起来了。参考的例程在之前下载的支持包里面,cy3280mbr3_RevSB目录下的Firmware文件夹下的第二个例程,此例程是基于Cypress的PSoC 4 Pioneer 套件开发,手里有的,可以尝试跑一下。

    首先建立一个STM32的工程,我这边用的是STM32F412G-DISCO开发板,上面带有Arduino接口,还有4个LED,方便测试。打开CubeMX,点击File新建工程,由于是官方板,可以直接在Board选择官方模板,

增加一个ARDUINO的D2外部触发功能,配置为高电平触发即可。
点击保存,设置好工程路径,生成即可。
然后将参考例程下这两个文件和main.c拷出来,放至新建的STM32工程下

这里我放在此目录下,把main.c改了名字,仅做参考

打开STM32工程,新建一个目录,把刚复制的文件添加进来,并在工程设置项里添加文件路径,

修改添加的文件,Cypress把Kit的控制做了一些封装,只要重写下LowLevel的IIC的读写函数就可以了。

MBR3_Loop.c也就是例程的main.c修改相对繁琐一些,就是把灯控制函数和中断函数修改下就可以,编译成功,下载即可。
这里要注意一点,MBR3 Kit的IIC通讯地址(SLAVE_ADDRESS)默认是0x37u,其实表示的是高7位,需要左移一位,才是真正编程时候的通讯地址。
最后将需要把MBR3 Kit的短路帽跳接一下,如图,A模式,IIC脚是D14, D15

按下和释放按键,可以看到串口打印的16进制数,支持多路同时触摸

实际效果,一个BTN对应一个灯,最左边两个一个是电源一个是板子仿真器的灯,忽略就好。
以上。
赋上完整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