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Agilent DSO1012A开机死机,怎么刷固件

楼主(2018-07-24):
有台Agilent DSO1012A开机死机,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刷固件?

网友A:
没有联系厂家的FAE ?

这种厂家都不会搭理的,会建议你重买。

网友B:
硬件有问题,刷固件也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有问题,刷固件也没用的。

如果硬件问题,不应该在系统启动初始化中卡死

网友:
安捷伦那都是多少年前机器了,1000系列是最便宜的给学校用的,重新买一个算了

网友C(2019-06-21):
朋友搞没有我也有类似的情况,启动出现**后出现花屏卡住不动了。如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