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诊断报错问题

楼主(2018-07-24):
整车CAN终端仪器一个仪表一个EMS,两个终端电阻加的都是120R(测量CAN+/CAN- 两端电阻是60R), 此时CAN诊断测试没问题,如再加上机器上去,CAN诊断报错,我们机器未加终端电阻,报错不管我们整机上电或者不上电都会。  如果将终端电阻阻值降到47R以下,就不会报错了。请问各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SPLIT脚是不是连错了啊,要连到R90,R132和C59的公共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LIT脚是不是连错了啊,要连到R90,R132和C59的公共端吧。

芯片是TJA1042T/3,  此处应该不是SPLIT 脚 , 不需要连带匹配电阻的公共端, 直接上拉就行,
TJA1040是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是TJA1042T/3,  此处应该不是SPLIT 脚 , 不需要连带匹配电阻的公共端, 直接上拉就行,
TJA1040是 ...

那你看下TJA1042的数据手册吧,我感觉我说的没问题,至于你为什么这么认为,有什么依据我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B:
好好看看规格书吧。推荐电路split确实接在匹配电阻公共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看规格书吧。推荐电路split确实接在匹配电阻公共端

问题已经找到了。

物料贴错了,TJA1042T/3没有SPLIT 脚 、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