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做视频拼接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24):
初次使用TI的DM6437板子做两路视频的拼接,目前在视频输入方面有一些疑问,DM6437这个板子共有4路视频输入接口和1个复合视频输出接口,提供的例程基本都是使用一路视频输入再处理输出,想求问如何对tvp5158以及vpfe进行初始化配置才能同时输入2路视频数据?

比如在evmdm6437_tvp5158.h头文件中定义了:
Int16 tvp5158_init( Uint32 input_mode, Uint32 channel_num );

然后在.c文件中:
Uint32 cur_channel = TVP5158_ACITVE_CHANNEL_0;
...
tvp5158_init(TVP5158_MODE_PAL_1CH_D1, cur_channel);

这是例程中的单通道1CH_D1输入,我需要2路视频输入是否可以用4CH_CIF方式输入?具体如何进行tvp5158的配置?
刚开始接触DSP,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重点看一下tvp5158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看一下tvp5158的手册

麻烦可以稍微具体一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可以稍微具体一些吗

tvp5158是四路输入     每个通道对应都用接口   你先看看你的硬件设计上是否将四路的转换都接到DS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p5158是四路输入     每个通道对应都用接口   你先看看你的硬件设计上是否将四路的转换都接到DSP了  ...

我是用的DM6437板子连了两个PAL摄像头做的,转换接口这里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DM6437开发板可以用于图像识别吗?

网友B:
我还是一名学生,老师安排了任务让我弄一个图像识别的项目,让我用DSP来做。因为对这方面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想请教一下楼主。现在不知道怎么入手。开发板都不知道选什么。

网友C:
配置--读取--解码--拼接--输出
TI有提供驱动代码的,仔细研读一下。

网友A(2018-08-28):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一名学生,老师安排了任务让我弄一个图像识别的项目,让我用DSP来做。因为对这方面一点都不了解所以 ...

可以。 就是结合了arm复杂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