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汽车蓄电池知识花落知多少

楼主(2018-07-24):
1、汽车用电池的寿命是多少?
答:电池的寿命根据使用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车型、行走环境、用车习惯等),市场上整体一般为2~3年。
2、性能级别(例如:55B24,其中55就是性能级别)是什么意思?
答:性能级别表示电池的综合能力。它决定了电池的起动性能与容量,数值越大电池能量越大。
3、为什么电池不能接近火种?
答:充电后的电池会产生氢气与氧气。所以,如果检查时在电池附近出现火花,或是靠近烟火,可能会引火爆炸,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请对电池小心、妥善保存。
4、为什么补水时一定要使用纯水,不能使用自来水?
答:因为对电池充电时,电解液(硫酸 水)中的水分由于电分解而蒸发流失。流失的水分可以通过补水得到补充。如果使用含有不纯物的水进行补充,这会造成内部劣化、寿命缩短,所以一定要使用纯水(蒸馏水)。
5、最近,为什么电解液容易减少?
答:当电池使用时间久、电池在高温环境使用的情况下,充电时的电流会比新电池更大,这会促使电解液减少。另外,发电机等充电系统运作不良时也会出现同样状况。
6、电解液用干了会怎么样?
答:电解液用干后,极板与汇流排会从电解液中突出,与空气氧化促使电池内部劣化。劣化部分可能会产生火花,火花与电池内部留存的氢气发生反映,甚至会造成爆炸。为了避免电解液用干,请定期对液面进行点检。
7、液面如果高于最高液面线怎么办?低于最低液面线又怎么办?
答:如高于最高液面线,车行驶的震动及充电时产生的气体会使液面升高,出现液面减出,容易造成车辆腐蚀。如果液面低于液面线,会出现上述电解液用干的类似情况,引起内部劣化甚至爆炸。如果液面在最高液面线与最低液面线一半以下,请补水至最高液面线。
8、放电后充电的电池是否能恢复到原来水平?
答:放电后迅速进行充足充电的情况下,可以恢复大约100%。但放电后放置时间长、充电条件(充电时间与充电电流)不符合条件时,很难恢复到原来水平。
9、出现一直连续进行打火而打不着火的现象?
这可以看作是车辆的输出电压设定不良、塞车、与不经常驾驶等造成充电不良的行驶条件的影响。而且,汽车在停车熄火时计算器、储存器等电脑系统及其他系统消耗的电流,虽然极细微但是一直在消耗。这种电流叫做暗电流,一般车辆暗电流在20mA~30mA程度。这种暗电流由于一些异常会变得很大,导致停车时电池一直放电而不能起动的情况而发生。请务必对车辆进行检查。
例如:暗电流引起的起动不良(暗电流值:20mA、电池:40B19(3 5Ah/20HR)。
那么可得出以下数据:
1天损耗 20mA * 24h = 0.48Ah
1周损耗 20mA * 24h * 7日 = 3.36Ah
2周损耗 20mA * 24h * 14日 = 6.72Ah
1月损耗 20mA * 24h * 30日 = 14.4Ah
40B19(35Ah/20HR)在暗电流20mA 情况下1月后放电41.14%,导致出现起动不良的现象。
备注:汽车系统中只是一个存储器的暗电流一般都在5~100Ma.
10、有时电池端子会粘附以下白色粉末,这对电池寿命会有影响吗?
答:白色粉末是端子表面的铅与空气中的水分(湿气)、碳酸气体反应而成的“碳酸铅”。也会是稀硫酸与铅反应生成的“硫酸铅”等铅化合物。白色粉末的产生不会影响电池寿命。但如果这样放置,可能造成接触不良而发电机不能启动。所以建议用水洗净,薄涂一层润滑剂。但由于这些白色粉末是结晶物,洗净残留后可能再生长,需提防再次结晶。
11、搭载2个电池的车辆(24V车),如果只更换坏掉的一个电池,会怎么样?
答:如果只更换一个电池,会对新电池造成负担影响电池的寿命。建议同时更换两个电池。
12、车辆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答:车型不同电压也不同,12V的车在13.7V14.3V24V的车在27.5V28.6V左右。输出电压高时可能造成过冲电,低时会造成充电不足。
13、B24搭载的车辆装上B19的电池会怎么样(小马拉大车)?
答:由于容量不同,会造成短时间的不能起动,请勿这样操作。
14、冬天为什么引擎难启动?
答:天气变冷电池的化学反应会变慢,能量很难提取。而且,发电机润滑油的粘度增高,燃料很难气化,起动性就会变坏。电池在25℃的标准每下降1℃,会有1%的能量很难被提取。
15、汽车电池用作其他用途会怎么样?
答:汽车电池或电瓶,全称:汽车起动用铅酸蓄电池。主要是在汽车起动时暂时放电,平时由发电机进行充电这种用途来设计的。汽车起动以外的用途会使电池过早劣化,而且还会惹来其他问题。市面上也有电源用途或其他用途的电池,请根据用途选择相应的电池。另外,电池用作起动以外的用途是不在保修范围的,请注意。
16、可以人为选择比原车配套更大容量的电池吗?
答:如果可以装到车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增加不必要的容量会造成浪费。请根据车辆空间的大小、电池端子的大小来进行安全装载。(1~2级别增加)
17、保修期间由于电池问题换了一个新电池,那新电池的保修标准是什么?
答:保修期间内换新电池后的保修期是延续交换前电池的保修期及保修内容。例如:有12个月的质保期,在第8个月更换了新电池,那新电池的保修期就是余下的4个月。
18、就算电池充电了,比重也不上升,怎么办?
答:现在汽车用电池的主流是“铅钙合金电池”,它具有减液量少的特点。减液是由于充电后期电解水引起的,减液量会根据电流的大小而变化。铅钙合金电池的减液量很少,是因为满充电时充电电流变小,产生的气体变小,电池内部的电解液搅拌缓慢。比重测定是测定电解液的液体上部的,虽然看起来比重没有上升,但实际如果有充足气体产生,可实行80%以上的充电。

网友A:
支持下,确实都是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