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目标板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8-07-24):
我安装好了CCS3.3,打好了补丁,安装了各种插件。
可是仿真器连不上目标板,仿真器是TDS510.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我发现xdsfast3.dll文件的大小是160k,就从网上先下载了一个352k的。
结果成这样了:

网友A:
1.jtag供电问题,软件的设置问题

2、换个电脑,换个仿真器,有一种原因是你的仿真器版本不行,仿真器最好不要升级,尤其不是正品。

3、注意jtag电路根据芯片看看哪个引脚需要短接,比如下文中的jp8的2与4脚要短接,8总线收发器的低电平有效(jtag板上已经短接了)。

4、重装驱动,查看设备管理器中驱动是否安装好,驱动是否跟CCS保持同一安装路径,复位程序usb20reset是否可以正常复位

对于驱动,可以查看“..CCStudio_v3.3/cc/bin”路径下的“xdsfast3.dll”文件,如果这个文件是160K大小那么驱动就是没有装好的。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使重装驱动往往也不能成功。需要删除该“xdsfast3.dll”文件,然后断开PC和仿真器,重新装仿真器驱动。安装后查看“xdsfast3.dll”文件大小为352K即表示驱动安装成功。

网友B:
自从 XP 被官方抛弃后, 越来越多的软件和工具也跟着淘汰啦, 失落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