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蓄电池常用参数知识问答

楼主(2018-07-24):
什么是电池的容量?
  答:铅酸蓄电池的容量(一般用字母“C”表示),是指完全处于充电状态的铅蓄电池,按一定的放电条件,放电到所规定的终止电压时,能够释放的电量单位以“安时”计(Ah),以1安培(A)的电流放电1小时,得到的是1安时(Ah)电量,假设平均用4A电流,放电到该电池的终止电压时,放电时间维持3小时,则该电池放出的容量是12Ah。

楼主:
电池充电发热的原因有哪些?
  答: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能一大部分转变为化学能,还有一部分转变为热能和其他能量。充电电池发热属于正常现象,但是温度较高时就应及时检查充电电流是否过大或者电池内部发生短路等问题。
  发热量与电解液量关系较小,如果密封电池电解液量较少时,则内阻增大,也会引起电池升温并且充电时端电压很高。电池衰老、电解液干涸、内部有短路等问题同样也会造成发热。充电器不能在充电后期恒压,以至造成电池电压超过允许值,温度会升高,严重的会鼓胀,寿命终结。

楼主:
为什么电池要储存一段时间后才能包装出货?
  答:电池的储存性能是衡量电池综合性能稳定程度的一个重要参数。电池经过一定时间储存后,允许电池的容量及内阻有一定程度的变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储存,可以让内部各成分的电化学性能稳定下来,可以了解该电池的自放电性能的大小,把开路电压下降快的短路和微短路电池挑出来,以便保证出货电池的品质。

楼主:
什么是放电时率?
  答:放电时率是指电池在活性物质总量不变的条件下,电池容量随放电电流的增加而降低。因此衡量电池容量时必须指定放电率。放电率有小时率和电流率两种表示方法。小时率(时间率)是以一定的电流放完额定容量所需的时间来表示,对于不同的蓄电池各有其规定的标准放电率;电流率也称倍率,是指电池放电时的放电电流的数值为额定容量值的倍数。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自放电率?
  答:自放电又称荷电保持能力,它是指在开路状态下,电池储存的电量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保持能力。在储存期间容量的损失比率叫自放电率。自放电主要受电池制造工艺、材料、储存条件等因素影响,是衡量电池性能的重要参数。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
  答:放电终止电压是指电池在一定放电条件下,规定放电终止时的负载电压。在各种标准中都明确规定了不同放电率和温度下放电时的终止电压。根据放电率的不同,终止电压也不同,大电流放电时规定较低的终止电压,反之小电流放电则规定较高的终止电压。
        答案2:
        放电终止(截止)电压是指电池放电时允许的最低电压。如果电电池在压低于放电终止电压后继续放电,电池两端电压会迅速下降,形成深度放电(过放电),电池极板上形成的化合物在正常充电时就不容易再恢复,从而影响电池的寿命。放电终止电压和放电率有关。放电电流直接影响放电终止电压。在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下,放电电流越大,电池的容量越小。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额定容量?
在设计规定的条件(如温度、放电率、终止电压等)下,电池应能放出的最低容量,单位为安培小时,以符号C表示。容量受放电率的影响较大,所以常在字母C的右下角以阿拉伯数字标明放电率,如C20=50,表明在20时率下放电至终止电压的容量为50安小时。通俗地讲,额定容量为50安小时的蓄电池在满电的状态下, 用1安培的电流放电能放电50个小时.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标称电压)是单格电池或单块电池所应具有的电压值,代表不同材料的电池所具有的特性。铅酸电池的单格额定电压为2V、镍氢电池为1.2V、锂电池为3.6~3.7V。一般,单只电池的额定电压(标称电压)就是电池中单格额定电压值的和。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内阻?
是指电池在工作时,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所受到的阻力。有欧姆内阻与极化内阻两部分组成。电池内阻大,会导致电池放电工作电压降低,放电时间缩短。内阻大小主要受电池的材料、制造工艺、电池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是衡量电池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通常以充电态内阻为标准。

楼主:
什么是电池的充电电终止电压?
蓄电池充足电时,极板的活性物质己达到饱和状态,再继续充电,蓄电池的电压也不会上升,此时的电压称为充电终止电压。

楼主:
什么是放电深度?
电池的放电深度指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电池放出的容量占其额定容量的百分比称为放电深度,一般用百分数表示。60%放电深度表示电池放出的容量达到电池额定容量的60%,此时电池还剩有40%的容量。放电深度的高低和电池的充电寿命有很深的关系,当电池的放电深度越深,其充电寿命就越短,导致电池的使用寿命变短,因此在使用时应尽量避免深度放电。

楼主:
什么是铅蓄电池浮充电、均衡充电?
浮充电:当正常供电中断时给电路供电的蓄电池。其端子始终接在恒压电源上,以维持蓄电池处于接近完全充电状态。
均衡充电:为确保蓄电池组中的所有单体蓄电池完全充电的一种延续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