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为什么电池不能很好的充电(电池充不进电)?

楼主(2018-07-24):
原因分析:

    如果蓄电池使用几个月就充不进电,产生原因一方面是因蓄电池的负极板硫酸盐化,这是由于普通恒压充电器因设计的设置原因有可能使充电不完全(是使用不苻合要求的充电器,如充电电压过低或电流过小),即使使用过程中可以充电或放电,但因充电不足导致容量逐步降低,寿命会缩短。另一方面,在放电使用时没有限压设置的控制,导致蓄电池超负荷工作,造成经常性过放电,导致蓄电池寿命缩短;再一方面,因不良的使用习惯,如蓄电池使用后经常不立即充电,而是等下次要使用前才进行充电,这种不良的使用方法将导致蓄电池寿命缩短。

    导致电池负极板硫酸盐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① 过放:恒电流或恒功率放电至电池规定的下限电压值以下,称为过放电。例如:12V35AH用3.5A放电至10.8V,应该停止,如果继续放电就属于过放电;另设备或控制器质量问题,虽断开,但存在电流泄漏,仍在小电流放电,也属过放。
② 欠充:电池长期在未充足电的情况下运行,称为欠充电。例如:电池放完电,进行充电,未充足,再进行放电。
③ 未及时补充电:电池放完电,未及时充电。例如:电池放完电,
就置之不理就属于未及时补充电。

以上三种情况均可造成电池负极板硫酸盐化,其表现在负极板生成一种致密的白色硫酸铅结晶,硫酸铅结晶导电性能差,不参加电池化学反应,且生成在负极板表面,也影响到其它活性物质的反应和利用率。会致使电池内阻增加,容量降低,跟据欧姆定律,当电压不变,电阻增大,电流则变小。由此可以,电池硫酸盐化,普通恒压充电器有可能充不进电,即使可以充电或放电,容量则降低,寿命会缩短。
    电池硫酸化的程是取决于过放欠充或未及时补充电的程度,见下:
  1、过放电压的高低,电流的大小,次数的多少,过放电压越低,过放电流越小,过放次数越多,硫酸化的程度则越高。
  2、欠充电压的高低,电流的大小,次数的多少,欠充电压越低,欠充电流越小,欠充次数越多,硫酸化的程度则越高。
  3、未及时补充电的搁置时间长短,次数的多少,搁置时间越长,搁置次数越多,硫酸化的程度则越高。

2)纠正方法:

    针对硫酸化的电池可进行恢复,轻微硫酸盐化的电池是可以完全恢复,包括容量恢复和功能恢复,恢复方法:采用小电流进行多次充放循环。例如12V12AH电池,用1.2A恒流充电12H,以0.6A恒流放电至10.8V,重复4次,电池方可以得到恢复。
    硫酸化的程度较高,容量只能得到部分恢复,可以恢复到初始容量的40%-100%,这要视硫酸化的程度而定。

    严重硫酸盐化,容量不可恢复,电池失效,因为负极板硫酸化是电池失效模式之一。

3)预防措施:

    正确使用与维护蓄电池,要尽量避免“过放欠充”和“未及时补充电”。
1、使用的放电设备要有终止(下限电压)保护。设置时根据放电电流来定,例如12V12AH,0.2C以下电流放电,下限电压设置为10.8V;0.2-0.5C电流放电,下限电压设置为10.5V; 0.5-1C电流放电,下限电压设置为10.2V;1C以上电流放电,下限电压设置为9.6V。
2、放完电后,请不要存放或搁置,要立即补充电。
3、请充足电后再使用。
4、蓄电池即使不使用,也需要先充足电再搁置。
5、因蓄电池装在设备上,受设备结构和线路的影响,必然有或多或少的电流泄漏(少则几毫安,多则几十毫安),因此在设备长期(超过)存放时应该采用断开电源电路(不仅仅是断开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