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AMS117-3.3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8-07-24):
我想问下,关于3.3V的稳压芯片AMS1117-3.3它的最大输入电压是15V,
参考电路图是这个:
我一般都是输入5V,现在我想外部输入10V的电压,请问这个电路还能工作吗?
是不是这个电路,外部无论给5V还是15V都能很好的工作?

网友A:
是的,只要输入电压不超过芯片的最高工作电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输入电压不超过芯片的最高工作电压就行

恩,好的,谢谢

网友B:
温度也不能超了。。

网友C:
压差较大时首先要考虑LDO效率问题,效率低了  发热很严重,(但不是不能用), 如果输入电压高,电流大,可以选用开关电源。

网友D(2018-09-07):
看负载电流是多大,没有计算好,很容易烧坏的

网友E:
可以工作,视电流情况注意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