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下载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8-07-24):
我用iar下载程序到芯片中之后运行, 到断点那看赋值情况 明明已经走过赋值代码了 为什么值却没有给上呢 ,难道存在延时或者是代码运行跳出循环之后才能实行?

网友A:
有可能是被优化掉了,有可能根本没被执行。有时候赋值语句,左边的变量如果不使用的话,会被优化掉的。

网友B:
降低IAR优化级别看看;

网友C:
使用不优化的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