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高速方波信号放大

楼主(2018-07-24):
1nbnikljhljhljjhhhhhh

网友A:
数字功放,开关类输出功放(丁类),有必要这么高的基频吗?

后级是短波E类功放,而且这个PWM信号是经sigma delta 调制器调制过的,所以频率较高

网友B:
那么高的频率的方波,带宽起码要2G,微波管应该有,你这个打算卖多少钱?

网友C:
放大100倍,用多级放大呢?

网友D:
思路应该向着比较器、逻辑电路,不要往运放想。

请问大哥有没有看到过合适的比较器呢,我找过ADI TI这些公司的比较器,频率能跟的上去就是负载端接50欧姆负载时输出电压不够,输出功率不足以驱动后级功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放大100倍,用多级放大呢?

20DB大概两级够了吧

如何用两级实现呢,有没有合适的芯片可以放大这么高频的方波信号的

网友F:
增大电流还是电压,如增大电流,用数字器件加高速缓冲器即可。就是带载能力增强。

您好,我这个信号主要就是利用PWM信号的高低电平去驱动开关功放,只要保证PWM波形不失真同时输出功率达到24dBm即可,大哥所说的缓冲器怎么理解,对这方面不太理解,谢谢大哥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高的频率的方波,带宽起码要2G,微波管应该有,你这个打算卖多少钱? ...

是的频率太高了不易实现,我打算用CATV的超宽带(DC-3G)射频驱动功放去放大此方波信号,这样它的25次谐波均在功放的有效带宽内,基频和谐波同时放大,这样是否能保证该方波信号的无失真放大呢,理论上是否行的通?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频率太高了不易实现,我打算用CATV的超宽带(DC-3G)射频驱动功放去放大此方波信号,这样它的25次谐 ...

功率电平怎么换算成电压或是电流信号,也就是说功率电平在什么样的阻载下测得的,还有放大大多数为线性的概念,线性放大,如果PWM放大,就不是线性概念了,如1V的幅度的,占空比为10%的信号,要放大到100V幅度,10%的占空比,这就是数字功放的方法。对数字功放的后级开关边沿相当高。120M的方波,边沿相当小。

输出功率24dBm是在50欧姆系统里测得的,您的意思是说要放大这个PWM信号还需要用数字功放作为驱动吗?输出功率这么小的开关功放也不太好做呀,大哥有没有别的方法,比如比较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频率太高了不易实现,我打算用CATV的超宽带(DC-3G)射频驱动功放去放大此方波信号,这样它的25次谐 ...

没有具体要求,只要能保持方波的大致形状,能驱动后级数字功放即可,您的意思是用宽带射频功放是可以实现方波的放大的吧?

网友A:
我到现在还是没明白,你要这么高方波,里面传输的是什么?IIS  根据IIS协议 SCLK的频率=2*采样频率*采样位数 典型的采样率48K时为3.072MHz。哪怕传输MLCK 也没必要这么高啊。

@18758362776 :你可能需要自己搭分立的管子做宽带放大器
是射频功放了,基带信号就在30M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