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覆铜一块区域覆盖不到

楼主(2018-07-24):
ad覆铜一块区域覆盖不到

网友A:
导出也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A:
重新覆铜试试看

网友B:
要不就是里面有东西,要不就是显示问题

网友C(2018-09-03):
看里面的形状,是不是有cutout属性的东西在里面,用鼠标框选那部分看看能不能选中,有的话删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