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O口损坏问题

楼主(2018-07-24):
N76E003 ,用P00,P01,P10 三个脚做输入捕获,IO口设置成输入模式,用一段时间后,IO口损坏,现象为不通电时,IO口会对地短路,请问下是什么原因?怎么避免?

请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正向隔离看线路应该没问题,怀疑外接信号有较大低于GND的脉冲信号,建议在输入口RGB 对GND加反向二极管箝位。

网友B:
是不是IO模式没有设置对。

网友C:
会是模式错误吗

楼主:
用的这个模式
#define P00_Input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向隔离看线路应该没问题,怀疑外接信号有较大低于GND的脉冲信号,建议在输入口RGB 对GND加反向二极管箝位 ...

谢谢分析,
IO用的这个高阻输入模式
#define P00_Input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如果有脉冲会吧IO弄坏吗?
输入捕获用高阻输入模式,还是用准双向模式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析,
IO用的这个高阻输入模式
#define P00_Input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理论上都可以,既然外接上拉了,那么就用Input_Mode吧。但是,负方向箝位还是必须,本身就怀疑是因为负脉冲导致IO口内部寄生二极管对GND浪涌导致IO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都可以,既然外接上拉了,那么就用Input_Mode吧。但是,负方向箝位还是必须,本身就怀疑是因为负脉 ...

好的,多谢

网友D:
如果之前这么操作好的,那突然这样了,估计内部烧毁了吧

网友E:
原理图设计不好,没有考虑实际应用环境。
正常设计,外部输入,总要串联一个电阻,如果是触点开关信号,最好加滤波电容。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保护没做好吧,起码串个电阻稍微保护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设计不好,没有考虑实际应用环境。
正常设计,外部输入,总要串联一个电阻,如果是触点开关信号,最 ...

复议, 一般做一个简单的RC输入滤波就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设计不好,没有考虑实际应用环境。
正常设计,外部输入,总要串联一个电阻,如果是触点开关信号,最 ...

同意,滤波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同意,滤波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滤除干扰,有些干扰软件是无法滤除的,比如电火花。

网友J:
嗯 串个电阻看看 记得21ic 有个老帖子 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好像讲得就是类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