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官网下载PACKs时候下载不下来 电机accept后没反应

楼主(2018-07-24):
在官网下载PACKs时候下载不下来 电机accept后没反应

网友A:
有安装显示图片吗?

网友B:
直接下载,不要在包管理器中下载

楼主:
但是我在网页上下载点击下载图标 出现这个图片后点击accept就没反应了

网友C:
复制那个地址,,,迅雷下载看看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谁能帮我下载下来也行啊 STM32F1XX的

网友D:
慢慢来。st的服务器好像在国外,速度有点慢

网友E:
不是在提示是否愿意等待吗

楼主:
点击YES也不行 一会就自动停止了

网友F:
表示下载成功,

网友G:
网的问题,换地方

楼主:
嗯嗯 的确 在学校实验室的网不行 把笔记本拿回寝室下载就行了 虽然有点慢 但是成功了就好

网友H:
记住那个网址,直接用迅雷下载。

网友I:
国外网站打开就是速度慢

楼主(2020-02-09):
stm8s 寄存器ADC_CR1 的CONT位控制 连续转换/单次转换。
  ADC_CSR  的EOC 是转换完成的标志位。
在连续转换模式下。每次转换完成 需要清除/置零EOC位, 才能进行下次转换?是这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