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使用虚拟串口通过USB向PC发送数据,怎样提高速度

楼主(2018-07-24):
STM32使用虚拟串口通过USB向PC发送数据,怎样提高速度

楼主:
我最近在研究STM32 F107 的USB 虚拟串口程序。用的是官方的例程,然后自己稍微修改了一点。我的目的是通过USB向上位机PC发送数据,要求数据传输速度至少是400K字节/秒(网上有很多人回复说USB虚拟串口传输速度可以达到600K字节/秒)。但是我看例程里面,主机每隔1ms就会查询端点的中断

楼主:
我满打满算,每秒能够传输1000次,每次最多传输64KB(这是由端点缓冲区决定的)

网友A:
最大传输速度只有64KB/S

楼主:
嗯,这是远远达不到我的要求的。不知道网上别人说的600KB/S的传输速度是怎么来的?

楼主:
谁有弄过usb虚拟串口,目前我最大的问题就不知道能否满足我要求的传输速度,USB虚拟串口到底可不可行。

网友B:
我也觉得超过64KKB可能性比较小,那些声称很大的人的测试,都是哗众取宠,没见有完整源码。

网友C:
印象里,1ms查询一次是HID方式,虚拟串口也是这样吗?

如果也是,是否可以把时间缩短?

期待。

网友D:
全速bulk传输时,理论上1帧最多传输19个64B的包,但是受总线调度影响,达不到这么高的负载率,640KBs的速率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E:
有的东西先要规范先看一遍,确定理论上可不可行再动手

网友F:
bulk方式下可以达到600k,我的产品已经使用2年了,一直稳定。如果用32f207,有时能够达到1M.但是操作系统要在系统空闲的时候才可以达到1M.很多时候操作系统不允许。不过降到600K的速度,操作系统能够保证的。

网友G:
主机每隔1ms就会查询端点的中断...

网友H:
适当处理后,间隔可以降到100uS一下。

网友I:
请问楼上,怎么处理可以提升速度?100us怎么改?

网友J:
USB2.0理论上有12M,但是会有协议消耗,一般700-800k木有问题

网友K:
采用bulk传输,每包64字节

网友C:
官网的虚拟串口有一个FrameCount 的计数,去掉就能提高速度,不然if (FrameCount++ == CDC_IN_FRAME_INTERVAL)影响速度

网友L:
这个帖子还有从么,可以讨论么,现在在做这个,感觉速度真的不会很快呢

网友M:
提高速率的方法就是提高波特率,前提是时钟要精确才行。

网友G:
跟波特率没有多大的关系吧,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波特率不一致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RS232不行,如果波特率不一致,就会发乱码

网友N:
请问楼主 什么是虚拟串口啊

网友O(2019-01-07):
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