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如何在STM 32的库基础上实现大于4096点的FFT?

楼主(2018-07-24):
请问如何在STM 32的库基础上实现大于4096点的FFT?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可能不能直接利用,不过应该可以借鉴库的写法,自己写,但是下一个支持的点数应该是4096*4了

网友B:
这个怎么实现啊?用什么算法???

网友C:
应该是傅里叶变换吧,具体是怎样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C:
不是很懂这个,应该涉及到一些算法的转换吧。

网友D: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网友E:
4096点的实现了吗?如果实现了,就好办

网友E:
关于傅里叶变换 ,这个研究的不多,搞通信研究的可能比较研究这个。。、

网友F:
算法问题 我一直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