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VCAP的引脚电压是0V

楼主(2018-07-24):
STM8S105K4单片机VCAP的引脚电压是0V,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我的一块电路板上用到了两片STM8S105K4,3.3V供电,VCAP外接的电容为0.68UF。其中一片SWIM连不上,用万用表测量了供电电压是正常的,VCAP的电压是0V,NRST引脚一直是低电平,而另一片正常的VCAP电压是1.8V,NRST引脚是高电平。

网友A:
怀疑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两片都是新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B:
VCAP的电压是0V,把 CAP 电容拆下来查一下, 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过VCAP电容两端,不导通,说明没有短路,算了,再换个新的上去。

网友C:
有可能芯片问题;也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D:
是不是按103的引脚画的图呀

网友E:
将电容焊掉!测试VCAP 输出电压是不是1.8V 如果不是证明芯片有问题,如果是将电容换成小一点的。我也遇到这样问题要求规格书要求电容大于0.47uF ,结果电容应该是没办法饱和,换成0.1uF的就正常了

网友F:
请问stm8s105k4的管脚怎么定义的?

网友G:
芯片坏或者虚焊了,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H:
把 CAP 电容拆下来查

网友I:
我也遇到过 当时下载不进去程序了 后来换了一个芯片就好使

网友J:
我的是最小系统的问题  后来换成成品最小系统就好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将电容焊掉!测试VCAP 输出电压是不是1.8V 如果不是证明芯片有问题,如果是将电容换成小一点的。我也遇到 ...

原来是这样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