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种三极管电路的区别

楼主(2018-07-24):
【不懂就问】
如图,两种三极管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看起来就是一个公用了供电电源,一个是分开的

网友A:
都是共射极放大电路, 就是计算的时候多个发射极电阻.

网友B:
前面一个是理论图,实际上没有人会单独另外用一个电源来给基极供电,后面就是典型的发射极电阻反馈稳定工作电流的反相放大器,不过线路里面这个二极管完全扯蛋,加了干嘛都不明白,根本不需要。

那是见得电路少,设计的电路也少,见多了就知道了
@tianxj01 :不是功率输出级,也常用PN结补偿电源电压变化和温度变化,例如收音机中的中频放大级和变频级以及本地振荡器。
@maychang :功率输出级,采用PN结补偿电压变化和温度变化是常见手段,关键是这个线路很明显不是功率输出级,只是一个典型的电压放大器。
@tianxj01 :刚才我回复不全面。除温度补偿外,该二极管还有补偿电源电压变化的作用。在电池供电的设备如便携式收音机里面,电源电压变化是相当大的。电源电压变化固然由于发射极串联电阻形成负反馈,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变化比没有发射极电阻时要小,但发射极电阻要消耗能量,而且影响三极管输出(集电极)摆动范围,所以在发射极电阻很小时,二极管就会起相当大作用
说是这么说,可实际上,补偿值又是多少呢?基极电压变化赶得上HFE随温度变化的大小影响吗? be结电压温度造成的变化,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射极负反馈,来良好控制,何况二极管和三极管pN结温度特性差异,过去就想过这个问题,多弄出一个器件,还不如一个射极负反馈,就是画蛇添足。 当然,集成电路内部这样的结构常见,这个完全是因为集成电路特点决定的,不在.....
二极管目的是补偿三极管发射结正向压降随温度的变化。

网友C:
都是共射,若只增加一个电阻,静态工作点有区别,放大倍数也不一祥,上面倍数大

网友D:
基本偏置方法而已,每本模电教材上都有详解的。
个人感觉这种基础中的基础知识还是自己看书系统的学习比较有效。网络零零散散问,学着反而费事。

网友E:
第二个放大器电路用于单节电池 (1.5V) 供电的电路中。

当电池电压比较低的时候,二极管的存在使得电路仍能正常工作。

在其它情况下,从成本角度考虑,一般不使用这个二极管。

网友F:
楼主的二极管电路,选择二极管的压降要大于三极管BE结的压降(或许两个二极管串联),二极管接地电阻不要,由发射极电阻调节合适的偏置,如果发射极电阻过大,加旁路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放大器电路用于单节电池 (1.5V) 供电的电路中。

当电池电压比较低的时候,二极管的存在使得电路仍能 ...

没看懂,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能否解释一下?

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第 37 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二极管电路,选择二极管的压降要大于三极管BE结的压降(或许两个二极管串联),二极管接地电阻不要,由 ...

“如果发射极电阻过大,加旁路电容”  你好,为什么发射极电阻过大,就要加旁路电容呢 ??

K5:居心险恶!将我与X大扯在一起,X大不会轻易被调拨上当。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如果发射极电阻过大,加旁路电容”  你好,为什么发射极电阻过大,就要加旁路电容呢 ?? ...

@xiaxingxing:看看9楼的电路是不是发射极3K电阻有47u的旁路电容。就知道,K5狗屁不通:把正确的说成错的,才是名符其实的误导。这样的水平,竟敢整天在21乱点评,挑拨离间,不敢手机登录。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如果发射极电阻过大,加旁路电容”  你好,为什么发射极电阻过大,就要加旁路电容呢 ?? ...

“如果发射极电阻过大,加旁路电容”  你好,为什么发射极电阻过大,就要加旁路电容呢 ??

看图就明白。

K5:别以为此模式这样就讲完,还有两个要点。如果好好讨论,可能会教你,但现在不说。如果以为我在胡扯,到时截图出来就没脸面。
K5,这样的水平,还想指导别人。且不说以前我制作收音机,已经实物试过。最近也有人的产品也是如此,二极管不要电阻接地,稳压、温度补偿效果更好!这次免费教你,以后不要再粘我!

网友F:
“本帖就你一个人错,二极管不要接地电阻则Rin变很小,只能当恆流则RE不能并电容。”

对比一下二极管有没有加电阻接地的两个电路的稳压效果。电源变动1v。

网友F:
电源4v。

K5:1),你现在只会拍马屁,我相信X大心中有数,多次把我与X大相提并论,是要抬高我还是要贬低他。 2),既然“3年来没有正确一次”,你有本事就具体指出来,就此帖吧,我错在哪里?放屁没有,列出事 实! 3),你很可怜!赖在21,又好像21亏欠你似的,口口声声说要走,**那里注册也要手机!别再骗入了。

网友F:
当电源降到3v,两者稳压效果优劣就更明显。何也?

网友F:
   铃木1.5v单管电路有特色,但是不要盲从,要领会其设计理念。
   利用二极管稳压提供三极管的基极静态直流偏压,以期在电源电压下降时仍然能够正常工作。他选择伏安特性特别的1SS176二极管,很小电流的压降就0.6V,取0.01mA的工作点(如图紫色点),限流电阻62K,稳压低不能直供基极偏压,就加30K电阻,提高0.3V,同时发射极也加3K电阻产生0.3V压降。按照这样的电路参数,就必须选择诸如1SS176伏安特性的二极管,自由度受限制。

当电源电压降至1.2V,假定二极管压降不变,流过30K电阻的电流是0.6/92=0.0065mA,即稳压减少了0.3-0.0065*30=0.1v。
  如果二极管工作点取在1mA(红点),则压降约0.73V直供偏压,限流电阻取0.7K,发射电阻取1.3K/压降0.13V,保持三极管Ic不变。当电源同样下降至1.2V,流过二极管电流0.7mA(绿点),从曲线看,压降减少约0.02V,稳压效果就好得多,而且,可以自由选择普通二极管。也可以调整Re电阻满足三极管Ic的要求。

  有人BB声:二极管不接电阻至地,Rin太低。一个输入的交流信号叠加一个0.7v的直流分量,就不行啦?那么,三极管的BE结也是正向接法,也就Rin太低,不行了?学艺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