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总线怎么发送多于8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2018-07-24):
can总线怎么发送多于8个字节的数据?谁有多机can通信的源代码?can总线能发送多于8个字节的数据吗

网友A:
不能,得自己分包

网友B:
当发送数据大于8个字节时,要拆成多帧来发

网友C:
基于STM32的 多机 CAN通讯 https://bbs.21ic.com/icview-1231718-1-1.html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CAN通讯时是一帧一帧通讯的,所以必须先搞懂一帧数据的组成

网友E:
确实,can总线不能发送多于8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吧,可以试着分几次发,可能会有点麻烦就是。

网友G:
每一帧是怎么标识的,怎么定义的,这个要清楚。。。

网友H:
先搞懂基本的CAN通讯,自己定义一个简单的协议搞,等通讯收发都没有问题了,逐渐你会对CAN的通讯原理和方式有比较更输入的理解了,然后再去尝试搞搞那些流行的  协议。can搞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I:
:lol 谢谢!!!CAN通讯时是一帧一帧通讯的,我敢肯定这一点。。

网友J:
这是CAN的应用的事,简单的可以自己写个,复杂的可以参考CAN open、UDS等等

网友K:
CAN一帧数据最多八个字节数据,所以当发送数据大于8个字节时,拆成多帧来发。

网友L:
can不能的,一次最多8个字节,你可以打包发送

网友M:
自己打包 然后分包发送 接收端再和包拆包

网友N:
自己写包头包尾 做校验然后发多包

网友O:
CAN总线通信的问题。有很多人反应CAN总线通信有问题,或者是说我们的CAN messagebox太多,不太会配置。其实我们的CAN 模块功能非常的强大,它可以实现单节点多ID符的接收和发送操作。这个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使用起来非常更方便,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设计的这个例程:

网友:
数据 多时,选用 CAN的高层协议,
CANweb是结合CAN和以太网优点的CAN现场总线高层协议,比CANOpen\DeviceNet\iCAN简易、好用;
CANWeb通信可靠(可选冗余)、节点多(最多98个CAN节点)、速度快(1Mbps)、通信距离远(10公里);
通过CANWeb,可Web网页浏览监控、调试、配置您的每个CAN节点内部变量和硬件接口DIDOAIAO;
通过CANWeb,可用以太网、RS485、PROFIBUS、CAN、I2C、SPI与每个CAN节点实时快速通信;
CANWeb接口成本低,和增加一个RS485接口成本一样,双CAN的STM32F105RBT6芯片仅8元左右!
CANWeb技术全面开源,无授权费,免费提供CANWeb高级协议C++Keil源程序(可为用户芯片定制);
用户可在此冗余双CAN开发板(含4个DI/4个DO/1个AI/1个AO)的PCB文件及Keil源程序基础上,
轻松、快捷开发自己的CANWeb总线产品,如多通道DI、DO、AI、AO模块、温度、压力现场智能
仪表、电动调节阀、变频器、电磁阀、电量表、RS485网关(可与RS485的设备通信) 等设备。
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