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通过降低内部高速时钟到1M来减小功耗

楼主(2018-07-24):
把内部16M高速时钟通过时钟分频降到1M的频率,可以降低功耗,在1M 的时候功耗的典型值是多少?

网友A:
你可以进入休眠模式获取更客观的低功耗

现在进不了休眠,模块经常要被巡检,所以想通过降低主频就是配置CKDIV这个寄存器降低功耗,我把主频降到1M发现电流仍然有2ma,不太理想啊,所以想问一下1M时候的主频典型电流值是多少?

网友A:
其实只降低主频并不能明显的提升低功耗能力,要不然就不会搞低功耗的控制寄存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进入休眠模式获取更客观的低功耗

休眠周期啊,周期性休眠,定时器唤醒一段时间。然后满足你的巡检周期就行了。

网友A:
功率上去,功耗下来的八大招——降低功耗不光能够大大的节约电能还能简化电源部分的设计,甚至可以用于手持设备上面使用,这些都已经越来越成为未来产品的设计方向了^_^

1降低功耗从MCU选型开始,一开始选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选择低功耗的MCU比如NANO130一类的为低功耗设计的CPU^_^

强烈不建议使用51一方面是因为51速度慢,另外一方面是因为51的IO是有上拉电阻的,虽然当IO为高电平是上拉电阻不费电,但是下拉电流的时候却也有不小的功耗产生。还有一点就是51的运算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很多运算用51都需要很高的主频而主频高了就意味着高的功耗^_^

2选择器件用电电压,很明显降低器件的用电电压能够明显的降低器件的耗电比如说ATmega8和ATmega88虽然芯片大致内部结构一致但是后者可以工作在1.8V的超低电压下而前者就不行^_^综合考虑下当然还是选择后者^_^

3尽量降低器件的工作频率,大家都知道CMOS电路的工作电流主要来此于开关转换时对后一级输入端的电容充放电,如果能够降低MCU的工作频率自然耗电也就下来了^_^要知道当AVR工作在32.768Hz时和工作在20Mhz时的工作电流差异可不是一般的小啊^_^

4尽量使用中断让处理器进入更深的睡眠,众所周知睡眠模式和掉电模式能够大大的降低MCU的工作电流,聪明的单片机设计师能够充分的利用MCU的中断功能让MCU周期性的工作和睡眠从而大大的降低MCU的工作电流^_^

5尽量关闭MCU内部不用的资源~~~~这个吗地球人都知道的好处,我说这个有点像废话一样,^_^不用的东西你干吗开着呢^_^比如ATmega8内部的模拟比较器,默认是开着的还有ATmega88内部的大多数资源都可以在不用的时候用软件关闭^_^

6尽量使用VMOS做为外部功率扩展器件,道理很简单VMOS驱动的时候是电压行器件驱动是几乎不产生功耗,要比普通的晶体管省电多了^_^而且由于 VMOS的导通内阻低通常只有几十个毫欧,在小电流的时候器件自身发热也小,尤其是小电流是效率远比传统晶体管要高的多的多^_^这里还是建议使用高速 VMOS,因为高速VMOS在开关速度相当高的PWM时效率会更高^_^

7片外IC的电源最好都能由MCU的IO控制比如说我们常用的24C02,由于它是掉电**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它不工作的时候对它关电源^_^以节约电流还有比如说我们常用的6116的SRAM我们完全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它的片选端口来控制它的工作与休眠从而节约电流^_^

8这招也是最毒辣的一招通常我们驱动一些LED器件,完全可以通过PWM来控制从而省略限流电阻,要知道当器件选定后它的内阻也就已经确定,而当电源电压也确定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占空比来确定器件上的电压从而节约了限流电阻同时也就节约了限流电阻上面的功耗,如果用户使用的是电池,我们完全还可以不定期的对电池电压进行检测然后改变占空比,从而恒定负载上面的电压,达到电源的最大利用率^_^

网友B:
这个手册上不知道有没有,没注意到。

网友C:
看看数据手册,我记得只有几个低功耗模式的耗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功率上去,功耗下来的八大招——降低功耗不光能够大大的节约电能还能简化电源部分的设计,甚至可以用于手持 ...

支持下,都是经验之谈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册上不知道有没有,没注意到。

手册上只是理论值,实际还是要看外设总体的耗电量的。

网友F:
能将到什么程度根据你自己的电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