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定时器12分频的问题

楼主(2018-07-24):
N76E003定时器0和1可以12分频,只要设置clr_T0M或者clr_T1M这两个宏就行,但是在这两个宏前面为什么还要加
CKDIV=0X0C,在最后还要再补上CKDIV=0X00,CKDIV是控制系统时钟的除频的,跟定时器的分频没有关系啊?
即使系统时钟不除频工作在16M,只要我clr_T0M或者clr_T1M的话,定时器的时钟一样是16/12的频率啊?我的理解对吗?定时器配置

网友A:
看的哪个例子上的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117547-1.html

网友B:
这个就要看着手册的寄存器图配置了。

网友C:
官方的例子没用过这个吧。

网友D:
没问题,官方确实有很多配置是多余的,用默认的复位值就可以,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稳定。

网友E:
定时器的基准不是主频直接来的,应该是经过主频分频后的,有个分频值得。

网友F:
看着时钟结构配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