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C2214PROXSEN-EVM - 接近和电容式触摸传感评估模块

楼主(2018-07-24):
描述
FDC2214PROXSEN-EVM 展示了利用 TI 的 FDC221x 电容感应技术实现的电容接近和电容触摸按钮感应功能。此 EVM 是完整的硬件和固件解决方案,它将 4 通道 FDC2214、MSP430FR5969 和 TPS61029 集成到一个设计中。固件使用自适应算法处理数据以确定某个物体是否在目标感应区域内。所有处理均在 MSP430 上完成,所以此 EVM 是一个独立系统。一旦器件检测到在接近此板的位置有目标或者检测到按钮受到触摸,专用彩色 LED 灯就会点亮。此 EVM 由一节 AA 电池供电。

特性
  • 展示了接近和电容触摸功能
  • 在固件中集成了自适应处理算法
  • 可通过 JTAG 连接进行调试
  • 凭借一节 AA 电池(不含)供电,包含了固件

网友A:
固件使用自适应算法处理数据以确定某个物体是否在目标感应区域内。所有处理均在 MSP430 上完成,所以此 EVM 是一个独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