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stm32f103c8t6搭建电路,上电工作不稳定?

楼主(2018-07-24):
stm32f103c8t6搭建电路系统,第一块板子上电正常工作。但是后边又持续做了几块,上电单片机工作时零时不灵,请问是什么原因?  有时候用洗板水洗一下就好。

楼主:
求路过的大神支支招!谢谢!

楼主:
有时候正常工作的板子,放在空调下边吹一下,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上电不能重启。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
这种情况,怀疑焊接的问题吧。

网友B:
焊接问题比较大

网友C:
单片机的问题不大,主要是焊接的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VCC供电引脚是不是虚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正常工作的板子,放在空调下边吹一下,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上电不能重启。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正常工作 ...

把图放上来看看,我上个单位加工板子的时候把热敏电阻当磁珠用了,导致单片机上电时序出现问题。你看看你那边是不是有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