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捕获功能使用怎么样?

楼主(2018-07-24):
正在设计一款产品,需要测速度,准备用N76E003,但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都说不太好用,有用过的大虾提一下建议?

楼主:
这个功能用的人不多吗?

网友A:
非常好用。

网友A:
另外要看你测的速度有多快啊

楼主:
50hz左右的信号

楼主:
为什么我使用厂家范例数字跳动很厉害

网友B:
官方有例子,可以随便用,效果还不错。

楼主:
下午,改了一下,改为上升沿,计算了一下跳动误差,用内部时钟16分频,50Hz有1-2%的数值跳动范围

楼主:
最大有300多us的误差

楼主:
看来是信号源产生的误差,今天改用泰克的信号发生器产生50hz的信号只有最大4uS的跳动范围,还是相当稳定的,前两天用STM8f103产生的50HZ信号,跳动有3、4百US,错怪了N76E003了

楼主:
泰克AFG2021信号发生器

楼主:
另外还发线一个有趣的现象,泰克信号发生器接P05信号输入捕捉端(3v50hz)可以n76e003供电,正常工作,拔掉调试器usb还可以给调试器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还发线一个有趣的现象,泰克信号发生器接P05信号输入捕捉端(3v50hz)可以n76e003供电,正常工作,拔掉 ...

这是人家驱动能力比较好,而你输入端没有怎么限流吧,输入信号通过寄生二极管整流到了VCC。这样的用法,很不好,容易损坏端口。

网友D:
哪有不好用,这个芯片新唐出货量很大的,好多都是拿来代替S003的

网友E:
N76E003是一款很经典的芯片,新唐的出货量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