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IR2104搭的MOS全桥电路,请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8-07-25):
参考网上电路图搭建的一个全桥电路,实际使用中经常莫名其妙烧坏MOS管。其次想问问一下,对于直流电机而言,它的功率是恒定的吗。P=UI是否是成立的?

网友A:
你基本上就是弄了一个最基础的浮栅驱动全桥。只要电机情况完全正常,理论上这样的线路管子也不会损坏,注意这里是说情况完全正常,而实际上电机负载非常复杂,因此这样的线路,非定时偶尔烧管子或者驱动芯片,也算正常。
要安全工作,至少输出桥限流是必须的,最好是能够逐周限流,同时电机端加低通滤波,也能过滤掉一部分电机带来的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