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函数指针的赋值与调用

楼主(2018-07-25):
各位大佬,小弟是新手,最近在看函数指针,在论坛得到不少大佬的帮助真的谢谢,但是我再写程序测试的时候发现:
int mub(int a, int b)
{
        int sub;

        return a>b?a:b;
}
int main(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int c;

        int (*p)(int, int);

        p = &mub;
        p = mub;

        c = (*p)(5, 7);
        c = p(5, 7);

        printf("%d\n", c);
}

红色的两个赋值方式,和蓝色的两个调用方式都能够顺利运行程序,而且调用的结果都是正确的。我是想问下这四种方式有区别吗?是不是在写程序的时候可以随便用其中一种?

网友A:
有些编译器这两种方法不一定都能通过,

建议使用第一种,正规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编译器这两种方法不一定都能通过,

建议使用第一种,正规些

嗯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