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置 LR8402-21数据采集仪,深圳君辉电子仪器仪表供应商

楼主:
产品属性
型号
LR8402-21
类型
数据记录仪
测量范围
10mV~100V
测量精度
电源
100~240V
用途
LR8402-21数据采集仪产品简介
LR8402-21数据采集仪产品概述
标配30ch,最多可增加到60ch,方便携带的数采
● 标配30ch,尺寸小巧
● 单元增加到60ch后,仍然仅A4尺寸
● 可使用U盘和CF卡直接保存
● 标配USB2.0,100BASE-TX LAN
 ※主机Ver1.20之后可使用LAN通讯
● 5.7英寸TFT彩色液晶屏
LR8402-21数据采集仪选型指南
通用单元LR8501
根据机型不同,单元组合则不同
【通道数】模拟15ch扫描绝缘输入(4极带压紧端子的端子板)
【电压】10mV~100V,1-5V f.s.10档量程,最高分辨率500nV ※通道间绝缘,主机间绝缘
【温度:热电偶】-200℃~2000℃(根据使用的传感器而不同),3档量程(K, J, E, T, N, R, S, B, W),最高分辨率0.01℃ ※通道间绝缘,主机间绝缘
【温度:白金热电阻】-200℃~800℃,3档量程(Pt100,JPt100),最高分辨率0.01℃ ※通道间不绝缘
【电阻】10Ω~200Ωf.s.4档量程,最高分辨率0.5mΩ ※通道间不绝缘
【湿度】100%rh f.s.,5.0~95.0%(使用Z2000),分辨率0.1%rh ※通道间和主机间都不绝缘
【通道间最大电压】DC300V【最大输入电压】DC±100V
【对地间最大电压】AC,DC300V(加在输入通道和外壳间也不损坏的上限电压)
电压、温度单元LR8500
根据机型不同,单元组合则不同
【通道数】模拟15ch扫描绝缘输入(2极带M3螺丝的端子板)
【电压】10mV~100V,1-5V f.s.10档量程,最高分辨率500mV ※通道间绝缘,主机间绝缘
【温度:热电偶】-200℃~2000℃(根据使用的传感器而不同),3档量程(K, J, E, T, N, R, S, B, W),最高分辨率0.01℃ ※通道间绝缘,主机间绝缘
【温度:白金热电阻】无【电阻】功能
【湿度】100%rh f.s.,5.0~95.0%(使用Z2000),分辨率0.1%rh ※通道间和主机间都不绝缘
【通道间最大电压】DC250V【最大输入电压】DC±100V
【对地间最大电压】AC,DC300V(加在输入通道和外壳间也不损坏的上限电压)
脉冲/数字输入部分
【通道数】脉冲输入8ch或数字输入8ch(可每个各通道的脉冲/数字,所有脉冲输入通道和主机共地)
【脉冲累积】0~1000M脉冲,1档量程(无电压a接点,开路集电极或电压输入),最高分辨率1脉冲
【转数计算】0~5000/n(r/s)f.s. 1档量程(和累积相同的输入信号),分辨率1/n(r/s)※n为每1转的脉冲数1~1000
【数字输入】每个记录间隔记录1/0
【通道间最大电压】非绝缘【最大输入电压】DC0~50V
记录间隔
10ms~50ms,100ms~1小时,19个设置(每个记录间隔都高速扫描所有输入通道)※10ms~50ms有通道数的限制
数字滤波
OFF/50Hz/60Hz(自动设置截止频率)
存储容量
内存8MW,CF卡/U盘(仅保证HIOKI原装CF卡的正常操作)
接口
LAN:100BASE-TX,功能:通过附属软件/通讯指令采集数据、FTP服务器/客户端、HTTP服务器、E-mail
※主机Ver1.20以后可使用LAN通讯
USB:USB2.0系列迷你BX1,功能:通过附属软件/通讯指令采集数据、将外部媒介的数据传输至计算机中
显示屏
5.7英寸TFT彩色液晶(640×480点)
功能
实时保存至CF卡/U盘中,数值/波形运算等
电源
AC适配器9418-15(AC100~240,50/60Hz),电池组Z1000/连续使用时间5h,DC10~28V(连接线请另外咨询)
体积和重量
272W×182.4H×66.5Dmm,【LR8400-21】1.8kg(仅主机),【LR8401-21】1.7kg(仅主机),【LR8402-21】1.8kg(仅主机)
附件
详细说明书×1,测量指南×1,AC适配器9418-15×1,CD-R(数据采集应用软件Logger Utility×1,USB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