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07外扩SRAM问题

楼主(2018-07-25):
关于STM32F407外扩SRAM问题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呢?

楼主:
我用的 ISSI的61   204816的4M字节的SRAM,用的是16位模式,如果读写,读写8位数据和读写16位数据都该怎么操作

楼主:
#define EXT_SRAM_ADDR   ((uint32_t)0x68000000)
#define EXT_SRAM_SIZE (1 * 1024 * 1024)
uint32_t i;
uint32_t *pSRAM;
pSRAM = (uint32_t *)EXT_S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RAM_SIZE / 4; i++)
{
*pSRAM++ = write_data;
}
这个要写入的write_data应该是8位,16位还是32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ine EXT_SRAM_ADDR   ((uint32_t)0x68000000)
#define EXT_SRAM_SIZE (1 * 1024 * 1024)
uint32_t i;

你的指针是32位的,就是写32位数据。

网友C:
如果你硬件SRAM的数据宽度是16位,每次数据访问操作应用16位。

楼主:
#define EXT_SRAM_ADDR   ((uint32_t)0x68000000)
#define EXT_SRAM_SIZE (1 * 1024 * 1024)
uint32_t i;
uint32_t *pSRAM;
pSRAM = (uint32_t *)EXT_S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RAM_SIZE / 4; i++)
{
*pSRAM++ = write_data;
}
这个要写入的write_data应该是8位,16位还是32位。

硬件是 ISSI的61WV204816,,,,,用的是16位模式,是不是读写数据,存储一次都是按16位操作。这个write_data应该是16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指针是32位的,就是写32位数据。

我觉得地址和数据还是有区别的,地址是32位地址指针是没问题的,但数据是不是32位还是不一定的,我的理解可否正确

网友D:
外扩用什么接口,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扩用什么接口,没玩过。

FSMC扩的

网友E:
如果通过总线方式访问应该是可以写8,16,32的

总线会自动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