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空载时候有声音,如图

楼主(2018-07-25):
请高手帮忙看下,AC-DC ,空载的时候有声音,有负载时候没有。不考虑增加负载来消除声音。请高手指点下,要动哪里才可以将声音消除

网友A:
空载有声音2种情况
1:器件会在超低输出比如空载情况下进来间隙工作状况,发生轻微可闻的声音。这个只能通过加强浸漆尽量减弱,不能完全消除,当然换芯片,没有这个间隙工作的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现在很多芯片有超低功耗时候声频噪音发生限制功能,可以考虑。
2:反馈补偿回路设计不合理,或者布线不合理,都可能造成部分负载条件发声,我们俗称机叫。这个通过改变反馈回路参数,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B:
你这个是内置集成高压MOS,原边内置反馈,输出须增加假负载,维持切换的稳定性
增加变压器中心柱点胶可以减少噪音
增大变压器感量,降低环路电流,可以减少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