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分配变量到指定的地址

楼主(2018-07-25):
unsigned char temp_A@0x00;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A,强制其地址为0x00

unsigned char temp_B@0x100;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B,强制其地址为0x100

@tiny unsigned char temp_C;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C,由编译器自动在地址小于0x100的
RAM中为其分配一个地址

@near unsigned char temp_D;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D,由编译器自动在地址大于0xFF的
RAM中为其分配一个地址

楼主:
是不是用这个@指令啊?

网友A:
你是指STM8芯片的绝对地址分配吧。是的, char variable @0x20;

COSMIC安装目录下的DOC子目录下有个C Cross Compiler User’s Guide
for ST Microelectronics STM8 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STM8芯片的绝对地址分配吧。是的, char variable @0x20;

COSMIC安装目录下的DOC子目录下有个C Cros ...

谢谢城主,我百度上查的是用@,不是太确定,看好多头文件用过这种用法,谢谢城主答疑解惑。

网友B:
多谢分享,第一次见这种用法,学习了。

网友C:
涨知识啦  第一次了解

网友D:
不同的编译器语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