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子烟MOS如何选择

楼主(2018-07-25):
电子烟30W ,50W,100W,200W,分别用多大电流的MOS?有没有对应型号推荐,谢谢

网友A:
有量产方案与PCBA板提供。可以交流。你的联系方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量产方案与PCBA板提供。可以交流。你的联系方式是?

我是做工程的,想了解一下里面都是用什么MOS。能否给几个型号我查一下,谢谢,我的QQ 33174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