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调试问题

楼主(2018-07-25):
KEIL调试的时候,该怎么调出来程序运行时间这个参数。 COTEX-M0的内核。

网友A:
断点,想看什么时候的,就把那个位置设置个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点,想看什么时候的,就把那个位置设置个断点。

设置断点  单步运行我都懂。  请问怎么调出来运行时间这个参数,DEBUG时右下角的时间选项也不走。网上看了其他设置方法,在TARGET里没有找到对应的TRACE  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断点  单步运行我都懂。  请问怎么调出来运行时间这个参数,DEBUG时右下角的时间选项也不走。网上看 ...

你想看执行用了多久啊,这个要看你查看哪儿到哪儿了,这个好像只能再设置个计时器了。另外debug软件调试下,你看到时间应该也不会太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看执行用了多久啊,这个要看你查看哪儿到哪儿了,这个好像只能再设置个计时器了。另外debug软件调试 ...

看个大概就成了,就是那个计时器在KEIL里面怎么设置的。能否赐教一下,芯片是新唐的CORTEX-M0的。

网友B:
在工程设置中“Debug”下,选右边硬件仿真,点下拉框选“J-LINK/J-TRACE”,再点“Setting”

在弹出窗口中“Debug”下,选“JTAG”或“SW”,在后面选好下载速率。

点到Trace”标签下,如果是选择的“SW”

则勾选“Enable”选项,在“Core”框中输入MCU实际工作时钟频率(就是单片机以什么频率来执行指令的,MDK会用它来计算时间),再勾选“Autodetect max SW0 Clock”

如果是选择的“JTAG”,

先勾选“Enable”,在“Core”中设好时钟频率,最后去掉刚才勾选的“Enable”

因为“JTAG”模式不支持“Trace”功能,不把“Enable”去掉,仿真会报错。

接下来点进入仿真,界面右下角就会有时间窗口

鼠标放在上面右键点击,就会有:

上面两个是复位“t1”和“t2”的,下面3个是选择在状态栏上显示哪个时间。

“t0”表示程序开始运行到现在的时间,是不能复位的。另外两个可以随便复位,就可以用来测具体某一个函数或某一行程序的运行时间。

具体操作为:在要测试的代码前加一个断点,当程序运行到目标行时会停下,然后复位“t1”或“t2”,并在下一行代码前加断点,然后继续运行程序,程序会停在下一行代码前,这个时候“t1”的值就是目标行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B:
你试试上面的方法。

网友C:
上面方法如何,靠谱吗,测的跟实际结果一样吗

网友D:
上面方法就是的了

网友E:
测的效果如何,跟实际一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设置中“Debug”下,选右边硬件仿真,点下拉框选“J-LINK/J-TRACE”,再点“Setting”
在弹出窗口中 ...

不错,学习了,完了也试验下你的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设置中“Debug”下,选右边硬件仿真,点下拉框选“J-LINK/J-TRACE”,再点“Setting”
在弹出窗口中 ...

这个办法不错,就是图片刷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