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W5500网络芯片问题

楼主(2018-07-25):
各位高手,我现在正在调试W5500芯片,主要是把原来主板的EN28J60替换成W5500,现在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我的W5500驱动可以和网络调试助手正常收发,但是却不能接收到电脑发来的数据,因为原来公司也有一个与主板配套的软件,用这个软件无法与W5500通讯,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谢谢!另外,原来ENC28J60主板只要插上电脑就可以收到电脑发来的数据,这个W5500主板只能与网络调试助手正常收发,收不到电脑发来的任何数据。

网友A:
这个芯片不是SPI转网络吗?类似于透传那种,配置好了以后网络协议都是自动搞定的

网友B(2018-10-17):
电脑的网卡问题,把虚拟机网卡禁掉试试。

网友C:
应该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8-11-23):
打算把10M的网络改造成100M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