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移植ST对应型号单片机后,PD0 PD1不受控

楼主(2018-07-25):
将STM32F103C8T6的OSC_IN OSC_OUT复用成普通IO后可以使用,但是程序移植到GD32后,引脚便不受控了,有没有大神解决一下?

楼主:
查找了很多  没发现GD的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看PIN引脚说明  * 1 2 3 4那些  有的引脚 不支持普通IO, 要大容量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