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芯片手册中的引脚

楼主(2018-07-25):
各位大佬,我是是新手不太会看芯片手册,其中我想写个程序控制led灯,但是芯片手册显示:
There is one RGB LED on the SAMA5D2C-XULT board; it can be controlled by the user. The three LED
cathodes are controlled via GPIO PWM pins.

led等原理图如图:
请问上面那句话通过GPIO, PWM引脚控制,的意思是通过GPIO,PWM两个引脚中的随便一个控制, 还是GPIO PWM本来就是一个引脚?

网友A:
应该是通过能输出PWM波的GPIO来控制;

不是所有的GPIO都能输出PWM,所以是要通过能输出PWM的GPIO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过能输出PWM波的GPIO来控制;

不是所有的GPIO都能输出PWM,所以是要通过能输出PWM的GPIO来控制。[ ...

嗯嗯 谢谢 我新手 芯片手册不怎么能看懂

网友B:
意思是你这块名叫SAMA5D2C-XULT 的Demo板上有四个LED,一个是普通IO口控制,另外三个是用带有PWM输出功能的引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