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到IAP15W413AS设计一款电路 P3.7口没有高电平中断功...

楼主(2018-07-25):
现在用到IAP15W413AS设计一款电路   P3.7口没有高电平中断功能  类似这种情况大家都是如何处理

网友A:
电容充电瞬间,把P3.7口拉低,充电结束,电平又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充电瞬间,把P3.7口拉低,充电结束,电平又变高

关键我P3.7口是要受检测电路的控制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我P3.7口是要受检测电路的控制的啊

那就定时扫描这个引脚的电平变化

网友C:
你是要高电平还是上升沿?电平中断基本不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我P3.7口是要受检测电路的控制的啊

有低脉冲P3.7就能中断了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低脉冲P3.7就能中断了鸭

关键是我检测电路输出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高电平还是上升沿?电平中断基本不用的吧?

这个口  我要得到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检测电路输出高啊

是鸭,检测电路输出高→电容充电,瞬间P3.7拉低→充完电后P3.7又拉高→形成一个低脉冲,激活中断 .  上电工课在偷玩手**了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鸭,检测电路输出高→电容充电,瞬间P3.7拉低→充完电后P3.7又拉高→形成一个低脉冲,激活中断上电工课在偷 ...

充完电拉高是如何形成低脉冲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完电拉高是如何形成低脉冲的啊

老师讲的,电容器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电容充电瞬间,两端电压从0渐渐变到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师讲的,电容器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电容充电瞬间,两端电压从0渐渐变到高,

搭车问T叔,有彩色电视机原理维修的PDF书吗?最好是分立零件的,我90年代初学习彩色电视机买的书有一本就是,对好多信号的处理极为巧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T叔,有彩色电视机原理维修的PDF书吗?最好是分立零件的,我90年代初学习彩色电视机买的书有一本就 ...

〓◆ 彩电维修相关专辑 23 册 238M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彩电维修相关专辑 23 册 238M ◆〓

非常感谢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