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BMS绝缘测量的误差因素

楼主(2018-07-25):
最近我们的BMS在绝缘测量的时候不能在全量程实现5%的误差范围,请问导致误差的因素有什么呢?

网友A:
采用的什么测试方法?

网友B:
全量程实现5%的误差范围, 这个很难啊.
从原理讲, 测量的是电压, 而要计算出电阻. 必然有分压.
那么分压比例很大和很小端必然会精度差

网友C:
使用国标法吗?分压测量电压后计算绝缘电阻,想在全量程5%很难的!上百倍的分压,再加上采样精度。我觉着绝缘电阻没必要太精确,比较没有用啊,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知道绝缘失效就行吧。

楼主(2018-09-18):
引用 网友C:
使用国标法吗?分压测量电压后计算绝缘电阻,想在全量程5%很难的!上百倍的分压,再加上采样精度。我觉着绝 ...

我也觉得是